135块的飞翼,求电机座的位置

楼主(2013-01-10):
飞翼白胚机

这个电机座粘在哪里?
有没有模友装过这个飞翼

网友A:
后面嘛,就是你木片放的地方用点胶水粘上就行了。面积大,很结实的

网友B:
稍微上一点点,两边泡沫和木板平着的位置,反正我是这样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嘛,就是你木片放的地方用点胶水粘上就行了。面积大,很结实的

就是它的粘的位置具体是什么,比如粘在最上面还是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上一点点,两边泡沫和木板平着的位置,反正我是这样粘的

这个飞翼感觉性能如何?

网友C:
重心调好很好飞,转弯动力要大些不然容易螺旋。

网友:
6楼飞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调好很好飞,转弯动力要大些不然容易螺旋。

重心大概在什么地方呢,是按卖家介绍上说的吗

网友:
是的,在加强杆前面一点。具体的要在飞行过程中调试。

网友:
抛出去就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翼感觉性能如何?

好飞,我第一次玩飞翼的人都差不多要飞起来了,重心你稍微后移一点,淘宝标记的那个重心不靠谱,我不习惯飞翼那个舵晚上打一点的初始状态,所以我把重心往后移了,以前坛子里别个也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