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稳定无刷小LAMA飞行视频

楼主(2013-01-10):
最近将改LAMA无刷专用混控器调试完毕,经老前辈“wangjm51”试用,效果不错。混控器兼容目前市面上主流的1520uS陀螺仪,数字、模拟输出均可,可以锁尾模式工作。中立点自动设置。下面是“wangjm51“前辈试飞视频”

楼主:
改装时,将原LAMA上的四合一、有刷电机全部拆去不用。另外准备专用混控器1个,陀螺仪1只(最好有锁尾模式),10A电调2个,1818无刷电机(KV3000)2只,6通道接收机1个,用带直升机功能的遥控来控制。
联线如下:专用混控器输入1、2分别插接收机3通道和陀螺输出,混控器输出分别接两个电调,陀螺输入插接收机4、5通道。

网友:
可否pm混空器连接 谢谢  最好具体参数也有

网友:
今年冬天很冷,在家飞小JJ很爽,我绝对不喜欢尾巴马达的小JJ,很喜欢拉吗这样的,08年就改无刷成功.今年冬天,在"铜河"的帮助下,用上了最新的混控器,他做的这个混控器解决了以前不能用锁尾陀螺的问题,可以说对手上多余的陀螺基本能通吃.现在玩无副翼的多了,拆下的陀螺卖不值钱,弃之可惜,用"铜河"的这个混控器可以说改无刷拉吗还是比较完美的.
我的这个无刷V3拉吗配置如下:
1:机身是原装的,脚架是自己用自行车钢丝做的,超级耐炸
2:接收机是原装4合1上拆下的,就是取掉里面的3合1部分,只用接收机部分
3:陀螺是ESKY-0704A,08年买的,后来升级401陀螺就一直没用了,现在派上用场
4:电调XXD-10A
5:混控器是"铜河"牌,呵呵
6:马达是"菠萝"牌1818无刷(这种马达现在已经不多了,卖完后也许再想买到是非常难的了)

网友:
真不错 好久我也来找你改一个

网友:
回3楼
怎么接线你可以搜一下以前的帖子,有详细说明的,这里不再重复."铜河"牌混控器和普通的混控器接法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内在程序不一样.

网友A:
如果华科尔的4通升级为6通了,那mini CP还有人买吗?俩款飞机有哪些不同之处?

网友B:
回楼上的
建议别折腾那样的JJ,你可以去淘宝上看看,配件少之又少,贵之又贵,我原来还想用华**的53#1改个无刷,在淘宝上就找不到配件.
4通和6通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同了,4通比6通少了2通,JJ上起码舵机也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
建议别折腾那样的JJ,你可以去淘宝上看看,配件少之又少,贵之又贵,我原来还想用华**的53#1改个无刷 ...

发几张wangjm51前辈改装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装时,将原LAMA上的四合一、有刷电机全部拆去不用。另外准备专用混控器1个,陀螺仪1只(最好有锁尾模式) ...

请教这样的方法能不能改装四通单桨,就是有尾电机那种?

不想再用玩具的电路板,可靠性太低,但6通接收机+陀螺仪输出的尾桨变距信号驱动尾舵机,能不能改为驱动尾电机?

网友B:
回楼上的
"铜河"也开发了你说的"锤子"机的无刷混控器,还准备做出可以双桨机和"锤子"机可以转换模式的混控器.只是我不喜欢"锤子"机,玩"锤子"机还不如玩400级别的无副翼,我的ESKY-016(后来好像改名字是023)早就改了无副翼,绝对的比"锤子"机好玩.在家里客厅一样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样的方法能不能改装四通单桨,就是有尾电机那种?

不想再用玩具的电路板,可靠性太低,但6通接收 ...

理论上是可行的,程序中也包含了四通单桨机的混控功能,只是目前还没有四通单桨机来改装试验。

网友D:
真的不算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
"铜河"也开发了你说的"锤子"机的无刷混控器,还准备做出可以双桨机和"锤子"机可以转换模式的混控器 ...

那太好了,期待。。。目前飞行技术只能飞这个锤子机,但寿命、可靠性太差。。。

虽然有450了,但一直在练模拟器中,飞不了,暂时想再搞搞这个锤子机,再折腾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可行的,程序中也包含了四通单桨机的混控功能,只是目前还没有四通单桨机来改装试验。

那有空的时候请指导一下哦,谢谢!问题已PM,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算稳定啊!?

啥样算稳定???
我这个小拉吗完全可以脱控飞30秒以上
发上的视频飞行中很多动作是有意稍大些,只是想证明突然加油门和收油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样算稳定???
我这个小拉吗完全可以脱控飞30秒以上
发上的视频飞行中很多动作是有意稍大些,只是想证明 ...

跟真机一样算稳定。

原来是楼主有意大动作,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华科尔的4通升级为6通了,那mini CP还有人买吗?俩款飞机有哪些不同之处?

不要转题嘛!人家讨论的是共轴双桨,这样的贴子现在已经不多了.你可以专门发贴讨论你的无副翼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
"铜河"也开发了你说的"锤子"机的无刷混控器,还准备做出可以双桨机和"锤子"机可以转换模式的混控器 ...

LAMA的上桨也有锤子,它也是锤子机.衷心期待你能像改无副翼那样,也能改出个无锤子的LAMA来,就像华的有一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样的方法能不能改装四通单桨,就是有尾电机那种?

不想再用玩具的电路板,可靠性太低,但6通接收 ...

能.但你很难找到独立的尾有刷电调.若用尾无刷,一是线性很差,二是微型无刷成本太高.

网友B:
折腾的结果证明,用"铜河"牌混控器,"菠萝"牌1818无刷马达,XXD-10A电调在ESKY-V4机身上改的无刷拉吗,完全可以大小拉吗通吃.

"通吃"就是想玩小拉吗就装上"海豚"的壳子,用小拉吗的桨.想玩大拉吗了就装上加长的尾巴,装上大拉吗的桨飞,效果比小拉吗还要好,原因是桨大了不少,升力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结果证明,用"铜河"牌混控器,"菠萝"牌1818无刷马达,XXD-10A电调在ESKY-V4机身上改的无刷拉吗,完全可以 ...

飞行视频:

网友:
确实稳定。

网友F:
又见拉玛大师,给wangjm51您请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又见拉玛大师,给wangjm51您请安了。

呵呵,谢谢楼上的老朋友
也要谢谢59hang,前几年是他做的无刷转换器才能给玩拉吗的朋友带来幸运
现在要感谢"铜河",他做的混控器更上一层楼,我用他的混控器在V4上改无刷大拉吗非常成功,在家里客厅飞没有一点压力,绝对是练手的好机
我是坚决不玩尾巴马达的机机,07年开始玩航模第一架就是华**的22E,害人害到家了.玩小的单桨机机我就玩250,皮传轴传的我都有,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但你很难找到独立的尾有刷电调.若用尾无刷,一是线性很差,二是微型无刷成本太高.

总结得太到位了!那个迷你无刷电机的确很贵。。。

尾电机这的确就是个坑,一直想解决它,但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楼上的老朋友
也要谢谢59hang,前几年是他做的无刷转换器才能给玩拉吗的朋友带来幸运
现在要感 ...

恩,要是有月光宝盒,我也坚决不上有刷尾电机的贼船。。。

现在看新机,第一眼必看尾巴。。。

话说我也终于收到台250SE皮传,就看能不能修好了。。。珍爱生命!远离尾电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要是有月光宝盒,我也坚决不上有刷尾电机的贼船。。。

现在看新机,第一眼必看尾巴。。。

250SE皮传,不错的JJ。
只要努力去修,总会修好的。

网友B:
哈哈,无刷V4大拉吗PK250

网友:
哈哈,再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SE皮传,不错的JJ。
只要努力去修,总会修好的。

好的,谢谢!

从250SE上总算找到点感觉了。。。测试飞行了一下,总算两天一直没有摔机,继续维修中。。。

6通的感觉的确好暴力!和原来的F45同级别的无刷电机,装到6通上却有这么大差别。。。

再继续450耗下去我怕是要永远玩静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无刷V4大拉吗PK250

能不能多上几张图,尤其细节,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多上几张图,尤其细节,太强大了!

王老师把V4加了个尾巴,再换上大LAMA的桨,简直帅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多上几张图,尤其细节,太强大了!

应你的要求,上几张照片给你参考

网友B:
1:机架是ESKY-V4,改成大拉吗没问题,想飞小拉吗了就装小拉吗的浆,再装个海豚的象真壳子一样非常好.
2:头罩是250的,原装的太瘦,装不上去
3:尾管是250的,长度正好
4:接收机是ESKY六通72M
5:陀螺是G106.需要说明的是改这样的拉吗最好用竖立安放的陀螺,这样不占位置,ESKY的0704A也是需要竖立放置的,当然了,平放的陀螺只要体积小也是可以的,比如飞越的550,650都可以
6:混控器是"铜河"牌,现在没有卖的,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找他联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混控器不支持0704这样的压电式陀螺.
7:马达是"菠萝"1818无刷外转马达,据说这个马达现在数量非常少了,卖完后再想买到十分难了
8:电调是XXD-10A,配1818无刷线性没有问题
9:平衡杆需要改短一些,要不容易打浆,原因很简单,V4的上下浆距离比较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王老师把V4加了个尾巴,再换上大LAMA的桨,简直帅呆了~~~~~

我就说这个尾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机架是ESKY-V4,改成大拉吗没问题,想飞小拉吗了就装小拉吗的浆,再装个海豚的象真壳子一样非常好.
2:头罩是 ...

秘方收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得太到位了!那个迷你无刷电机的确很贵。。。

尾电机这的确就是个坑,一直想解决它,但看来。。。 ...

我装了台火狐200四通版,用了体会到皮传也有新的问题:因机械结构复杂、精密,摔一次修一次、精度差一次,使用成本也是不低的!反不如配置得好的尾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