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於3GX V3.0升级

楼主(2013-01-10):
请问:亚拓450 3GX 升级后需要重设哪些,另外油门行程校正哪个模式下进行?谢谢!!!

网友A:
要重新设置,行程较正在普通模式下进行(断开电机线),油门保持原来的一条斜线,开控,油门最低,按住SET,飞机上电,等跑马灯亮完,之后放开SET,把油门推到最高,等3GX上的灯熄灭即可~
说明书上有,说的不够详细的以说明书为准!

楼主:
谢谢你!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