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气压定高是假的吗?

楼主(2013-01-10):
我一直怀疑那个气压BM085就是个样子货!焊接到上面,其实根本没有使用!
没有GPS的情况下,什么气压定高!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大家谈谈吧。。还是我不会使用。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己留!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气压定高真没有用!

网友:
还好我没买

网友A:
你没调试好吧?或者模块有问题了?BMP085的话我的设置是高度锁定调到95了,MS5611不适用哦!
这是我的设置,不知道你这样适不适合,如果因为设置成这样而出现事故的话别找我呀!!

网友:
要看机架重量和调试的,重量轻的不要调的太高, 重量 重的不要调太低,慢慢调吧。

网友:
玉兔每个参数都得自己去调试滴……不调基本上只能说能飞,要想飞好是无望滴!

网友:
兔子的悬停要找一下感觉的,不一定就是在某个位置,油门停了以后要收一下,然后放到悬停位就能悬停了,悬停位每个机子都有点不一样,我之前装个几个兔子大约都在60%的样子

网友B:
我是觉得超声波那个没有一点用。。。上跳下窜的的,飞高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觉得超声波那个没有一点用。。。上跳下窜的的,飞高了就好了

你那超声波肯定出了问题,低空非常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超声波肯定出了问题,低空非常给力的

没有啊,连电脑上看参数是正常的,但是一飞就上下蹿,特别是刚离地的时候,技术说让减震,我用尽了我能想到的所有方法,都不管用,包括六角柱,弹簧,硅胶。。。就差装个云台了

网友D:
085气压计必须加海棉。按技术的说法是气压计上必须有加海棉,但经过我的使用,高精度的不加还勉强能用,但普通精度的不加海棉,根本没法定高。

网友:
气压计没坏的话,是一定可以定高的,楼主估计没有加海棉。你可以检查一下飞机在地上不动时,在软件里显示数据看气压计的数据会不会缓慢变化,会变的话,气压计是没有坏的。

网友:
我的定高很正常。

网友:
高度锁定往高了调

网友:
我认为海绵应厂家加好。我的是直飞、旋转就是越飞越飞高。慢慢调吧。

网友:
在关注玉兔呢,看起来,还是调试的问题占多数。

网友:
买了还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调试好吧?或者模块有问题了?BMP085的话我的设置是高度锁定调到95了,MS5611不适用哦!
这是我的设置 ...

下次试试。我都没敢超过8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85气压计必须加海棉。按技术的说法是气压计上必须有加海棉,但经过我的使用,高精度的不加还勉强能用,但普 ...

求教,怎么加海绵啊?是在两个板子之间加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教,怎么加海绵啊?是在两个板子之间加么?

加在扩展板上,扩展板上的那个金属小块就是气压计。直接压一块海棉就行了,注意不要用胶水呀,不能堵住气压计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在扩展板上,扩展板上的那个金属小块就是气压计。直接压一块海棉就行了,注意不要用胶水呀,不能堵住气 ...

麻烦给个照片,学习下,看怎么弄得,谢谢

网友(2013-05-12):
这个免没GPS加什么绵都是定不住滴。。。。。为有手指定高

网友:
我反正是对兔子定高失望了,果断换apm

网友:
apm比naza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