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3GX3.0 JJ起飞倾倒已解决,和控有关。

楼主(2013-01-10):
天地飞8S控好像不支持3GX的部分功能。3GX副翼和升降的D/R软件设置没用,必须要控来设置。我把控内的D/R降到65%后就很好起飞了。
还有EXP也要控来设置。起飞倾倒是因为D/R是100时,中立点稍微有偏差就被3GX识别为操作。

网友A:
天地飞的控,发射的时候是偏频的

网友B:
我用DX8原配AR8000接收,带回传,自检完后有时候,十字盘就歪了,没注意起飞就侧倾,导致大桨擦地。反复测试,平均4、5次自检后就有一次,十字盘倾斜(而且很严重)。没法改了只用卫星连接3GX,一起正常,但这时候定速灯一直是绿色的。
另外我发现我的3GX在DIR模式下十字盘全行程都调平了,但退出DIR模式后,升降舵机的行程变大了,就是在十字盘最高点十字盘前倾,在最低点,十字盘后倾,大家的都这样吗?

楼主:
昨天我又做了试练,3GX内的副翼升降行程极限设置是不受控影响的。副翼升降行程极限设置后,控摇杆只动一半就到行程极限。
也就是说有一半摇杆行程没用。直接反应是摇杆太灵,JJ不好控制,这是需要降低控内的D/R,使摇杆的最大行程刚好是3GX内的副翼升降行程极限,
JJ就好飞多了,再根据自己习惯加减E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