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524683求广州南方C0630A车丝牙的挂轮表

楼主(2013-01-10):
收了剪刀石头布 的小车广州南方C0630A,求车丝牙的挂轮表,有的兄弟拍个图片过来!要清楚的哦!谢谢!QQ691524683

网友:
是这个不?将就点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但是很难分辨那些字啊!谢谢!

网友:
给上一张

网友A:
实际这个0630的挂轮表很简单的
主轴通过一个正反齿轮组合 输出到外部30个齿的齿轮 30个齿大小齿轮 通过挂轮 转换到90个齿的齿轮
这其中 通过一个100齿的齿轮 接力(这个100齿的齿轮用其他型号也可以,120个齿 90个齿 都行,毕竟只起到动力传递的作用)
然后进到进给箱 进给箱的 I II III档的变速比 是 1:2:4
而 1 2 3 4 5 6档位 分别是 15比14比12.5比10比8.75比8 的关系
丝杠 螺距是3mm的

比如用 I 档 和 4档组合
从主轴箱 出来的轴 到 进给箱 的轴 齿数 是1:3
主轴转三圈 进给的大齿轮 转一圈
而I档 四档 组合 输入轴输出轴 比值是1 意思是输入轴 转多少 输出轴就转多少
这样 总的比例是主轴转三圈 丝杠 转一圈
丝杠每圈的 进给 是3mm
就得到 最后进给量 主轴每转一圈 丝杠拖动大溜板 进给1mm 这就是标准 1mm的 螺距的使用档位

挂轮表中 画横档的都不是整数标准尺寸 但是不是不能组合
c0630的 挂轮箱设计 在小型机床里 绝对算的上精品
这也是0630的优势所在

完全可以用这个比例公式来计算
不过那个外挂的挂轮 很吵 准备换掉 换成同步皮带 肯定好很多

楼主:
分析得很好!

网友(2013-04-02):
这张是十一机的了

网友:
搞错了,不是要发在这贴里,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个0630的挂轮表很简单的
主轴通过一个正反齿轮组合 输出到外部30个齿的齿轮 30个齿大小齿轮 通过挂 ...

我也准备换成同步带,不知你进展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