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飞不起来,大家来帮帮忙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10):
看起来是一个电机没劲,经过检查发现电机没有问题,不知道是电调还是飞控的问题,我用的是APM2的飞控,好盈4in1、20A的电调。帮帮我,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你确定桨没有装反?或者电机的转向正确?

网友:
桨顺序错了或是电机反转都会出现

网友:
电机序列,电机转动方向,正反桨安装是否正确呢?

网友:
有个电机线接错了!

楼主:
一开始忘记说了。桨和电机线都装对了。现在我打算把4号的电调换到其他的电机上,要是4号电调对应的电机还是没劲就说明电调有问题。剩下的情况就说明飞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忘记说了。桨和电机线都装对了。现在我打算把4号的电调换到其他的电机上,要是4号电调对应的电机还是 ...

那就换下试试,飞控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要是电调有问题你就傻眼了,要不返厂修理,要不换新的

网友A:
自己做根线,把四合一电调统一做下行程校准试试

另外,问一下,你F450机架咋装的四合一和飞控板啊?电池又是咋固定的?能给个图么?我也准备搞个F450玩玩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根线,把四合一电调统一做下行程校准试试

另外,问一下,你F450机架咋装的四合一和飞控板啊?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根线,把四合一电调统一做下行程校准试试

另外,问一下,你F450机架咋装的四合一和飞控板啊?电池 ...

我现在 的要求就是飞起来,所以安装的方法也许不对,电调是用双面胶粘在板子下面的,APM2飞控是双面胶粘在两个板子中间的,上面还有接收器也是双面胶粘的,也可以用困扎带,塑料的那种,比如我的GPS模块,就是捆扎带绑在板子突出的部分的.顺便说一下。我本来想用这个四轴带一台相机的,可是装起来以后发现他的动力不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我打算把这套四轴转让,有没有有兴趣的?照片上除了飞控、电池还有接收器都出。应该叫四轴动力套装。价格吗。。。。。。买这一套用了1400左右,我打算800卖。有意的留言

楼主:
GPS模块也不买,飞控是我固定翼上的。还有用呢

网友:
检查电机轴和外转子之间是不是紧的。方法是装上桨之后,手捏住外转子,另一只手转桨,如果能转动桨,说明外转子和电机轴没装好,检查机米螺丝。

网友:
2830配10寸桨,是不是太保守了~~~有意入,但是不想要4合一,我已经有两个了~~~~

顺便说下,你的动力带个卡片应该是没问题的,上大桨试试吧!

网友:
暴力街区之终极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你这种情况,你可以拿住四轴的底部,然后感觉一下四个电机的升力情况,必须都有向上拉的力。然后就是有可能是14楼说的那种情况,虽然有拉力,但是拉力不足,原因是电机的轴与外转子接触松动了,外转子提供不了足够的力量给轴。这东西一步步来,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的,享受过程

网友:
看起来。飞起来应该稳的。

楼主:
把动力系统拆开重装了一下,灰起来了,就是一离地,向前跑掉了。顺便讨论一下怎么才能增大飞机的功率啊?像楼上说的换一个大一点的桨?现在感觉动力依然不够。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换了个电调还是这个问题,现在换电机试一试,电机还没有到,到了看看,要是还是这个问题,可能是飞控的问题了,要是谁有这种问题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飞起来了,我把所有接线都重新接了一下,最大的变动就是把4in1电调的信号线变动了一下,貌似问题解决了,平稳离地,然后向前一溜烟的跑了,看来还需要稍微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了,我把所有接线都重新接了一下,最大的变动就是把4in1电调的信号线变动了一下,貌似问题解决了,平 ...

我的2216 KV800都直接上的1245碳桨,8轴起飞重量2.7KG,油门不到50%就可以悬停。你的电机定子比我的大得多,所以说你的桨配得保守了~~~我觉得要不是你的机架小了,配个13寸桨应该都没问题。

机器起飞后向前跑应该是水平没调好,APM好像每次开机会自动找平,所以开机的时候最好放在尽可能水平的平地上,有条件贴个水平仪在机架上,放平了再开机。

网友(2013-12-22):
哦,是不是电池电量不够了?

网友:
你桨没有装反....电机的转向正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