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雕的一体驱动烧了 求建议

楼主(2013-01-10):
     我的SLA7062M三轴一体驱动昨天给烧掉了。没了玩心里真还痒痒的。自己修理还没芯片也不知道可以修不。但还是想让它动起来。这样看见他跑,心里舒服呀。。。。这DIY就是这样折腾。。。。

   要是重新买新的,驱动同接口板都要重新买了(我坏的这个是一体板,电机是3A57,MACH3控制)。现在到底是买一体的还是分离的好,接口板是买MACH/USB/还是那种的一百来元盗版惟宏卡。驱动买现在淘宝上很多那种6560。望网友指点.......
我主要也是用来玩吧。想看她在那里动。。。

网友A:
分离的好,万一坏了单独换、修。只是各个驱动板与接口板的信号线要处理好。
接口板建议用USB真四轴的。

网友:
usbcnc 方便。。
驱动器单独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离的好,万一坏了单独换、修。只是各个驱动板与接口板的信号线要处理好。
接口板建议用USB真四轴的。

谢谢楼上朋友的建议,是的我也是感觉分离的出问题了,更换方便些,就是连接的时候麻烦点。到时那里出问题了也不会一次重新买一整套控制部分了。
  USB真四轴的是那种??这个与MACH3对比稳定同易用性,扩展性好吗,因为我正准备做个A,B轴来玩下,还有那个几十块的6560可以吗。你们有没有哪位用个,给分享下你们使用的心得。。。

网友B:
6560性能一般,F不过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60性能一般,F不过1000。

      那这种实惠点,麻烦惠民大佬给介绍下,,我的3A57电机,价格实惠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分离的好。那里坏了换那里。。。去年开始做机的时候这雕刻机真还是从零开始,开始够件 ...

我在用usbcnc。。。貌似是板子是4轴的。。。但是我只用了XYZ。。

至于是不是联动,有没有五轴的,,没关注过。。

楼主想搞五轴的话,,,要实用,估计只能买工业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实惠点,麻烦惠民大佬给介绍下,,我的3A57电机,价格实惠那种,

步进我是刚玩,我用的是6560,也就是图便宜。买太好的驱动玩,怕学费高,我现在要买的话我是不会再用6560等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usbcnc。。。貌似是板子是4轴的。。。但是我只用了XYZ。。

     我是用的MACH3,现在也只有X Y Z三轴,A C轴正在制作中,那朋友你用的什么驱动,可以给推荐个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MACH3,现在也只有X Y Z三轴,A C轴正在制作中,那朋友你用的什么驱动,可以给推荐个吗?
...

就是普通的tb6560啊,带57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我是刚玩,我用的是6560,也就是图便宜。买太好的驱动玩,怕学费高,我现在要买的话我是不会再用6560等 ...

     看来,真是用过才知道怎样的,我也是大佬你那种想法,又不想多交学费,又想不想像现在这样不想换就只有丢掉以前买的东西。。大佬可以给个建议选那种合适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tb6560啊,带57没啥问题。。

      我也是想少点学费。不知道那几十块的6560与一百多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少点学费。不知道那几十块的6560与一百多的有什么不同?

电压和细分的区别。。。

便宜的驱动,,一般受压较低,,DC24V最常见,,,细分又少又毛糙,,勉强用用没啥问题。。

贵的驱动器,,一般就是高电压了,驱动大步进稳当,,,细分多,且技术含量高一点,据说比较精准。。。

网友:
觉得57电机,四线的选7128,6线的选skt672-080的,口碑都很好的,我用过6560三轴的就是垃圾,当然不排除是产品生产者的原因。

网友:
接口板我的也是usb的,目前正在调试中,感觉还不错。

网友D:
我也用三块6560驱动板57 2.5A电机,觉得差不多吧,喝过酒调试的时候大意接错电线,报废两块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三块6560驱动板57 2.5A电机,觉得差不多吧,喝过酒调试的时候大意接错电线,报废两块驱动板!

我看你是喝糊了开始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是用过才知道怎样的,我也是大佬你那种想法,又不想多交学费,又想不想像现在这样不想换就只 ...

其实我只用过两种便宜的驱动,一种是6560,另外一种性能好一点,但设置不大众化。再好一点还没有用过,推荐不了。
我自己心想是买个雷赛来试试,进口二手的就免了,电子小白没把握。

网友E:
diy这方面还是分立的好,后期维修保养也比较方便,
不过我有两个经验
第一,我这时不时的能买到 老三菱 750w伺服 100元 750w驱动器 100元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步进性能好些,就没接触过步进

第二,一个设备好不好 最关键是 控制部分
现在的很多电脑都没有并口了,即便有,也是芯片模拟的
驱动能力和稳定性都不高

好一些的控制系统一般都是有专用程序芯片(比如arm),和脉冲时序发生芯片(比如可编程门阵列)两部分的
而简单的 mach3并口卡 这些都要在电脑芯片上处理
电脑芯片不是实时系统 容易受到 各种中断影响,后期的性能,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比不上51,avr这档次的八位单片机
但是可玩性 扩展性都不错
所以,倾向于加工生产,就要用专用系统

倾向于玩乐,兴趣,就更提倡并口卡,或者便宜的维宏卡,这些

网友F:
我的jc3a今天也燒了y軸了
用的是86步進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这方面还是分立的好,后期维修保养也比较方便,
不过我有两个经验
第一,我这时不时的能买到 老三菱 7 ...

     是的这次定了还是买分离的。这样维修更换方便点。
   不过我做来也主要是玩,并且电子很白。伺服的不会玩,这个步进还天天泡在坛里,跟前辈们学的,都玩不好,现在还不知道选那种驱动,那种接口板合适。所以就在坛里向各位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jc3a今天也燒了y軸了
用的是86步進

    我也是好玩,一点业余时间全给他了。我这块一体板都跟了我一年有余了,看到大家都在玩4轴5轴的,机械部分差不多要做好了,前天买的步进电机也到了。下午下班回来就把电机接上去,插在我那个一体板上试。电机不动,又换一个轴上试,怎么还是不转。。哎呀呀这下就好了,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哦,坏了,电机的线接错了,这样一体板就洗白了。。。。。。。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是喝糊了开始脱了

谢谢你的关于限位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关于限位帖子!

“喜欢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喜欢就好”

我也喜欢她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喜欢她脱。

网友:
建议直接上 8128的100元一片  最新科技 板载n多参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