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入super cp,说下感受

楼主(2013-01-10):
其实主要是为了买d7e,先夸夸d7e,曲线不再蛋疼,全轴承摇杆,手感不错,就是太硬了。拆开调的最松还嫌硬,只好暴力扯弹簧了,扯到变型,好了。
但貌似有点太小了,有点不太习惯,不过主要是为了给儿子玩模拟器用的。d7e出厂已经内置好了几款新机的设置,对于新手这点很人性化,赞一个。

super cp不是锤子机手感啊,难道我水平太差?手感不错的,航线蛮舒服的,自旋超快,超出我对尾电机的概念。所谓的自旋优化貌似没有,不过这个我不在意的。
但是,动力实在太差了,以我飞大鸡的手感,翻那是掉转严重,要好大一个圈,直接导致室内3d成为不可能。(ncpx原厂有刷我就可以室内翻,2.4m层高)

当然,4xx的bnf价格,跟ncpx也不好比,差也能接受,作为新手入门悬停航线还是足够的。另外挺耐炸的,5电已经被我炸了n次,就是脚架伤,但还能用。
大齿盘每炸必下沉,挺好,脚架很容易拆下,把大齿按回去就好了。

小鸡小控,可以放在一个标准尺寸的控包里,为居家旅行商务出差不可多得之必备良品。
综上所述:推荐购买。

网友:
看来这个控手小的可以考虑

网友:
和mini cp 比较如何?

网友:
哦,好飞机.

网友:
原厂空心杯就那么回事,入这个鸡鸡想飞3D 早晚得无刷

网友A:
现在 NINI CP 中。 感觉 SUPER CP 价格很合适,  MINI CP  略显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 NINI CP 中。 感觉 SUPER CP 价格很合适,  MINI CP  略显贵。

还好,也就差一百,刚买了个super FP +D7E 才465

网友:
入了NANO CP 现在又入了台MCPX 跟风啊跟风

网友:
楼主头罩哪里买的,劳烦PM一下链接

网友:
还是老D7拿在手里像个控

网友:
期待….super FP dsm2版

网友:
靠,说入就入了。这个要顶

网友C:
d7e 有7点曲线?有就买只来飞2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d7e 有7点曲线?有就买只来飞250

有的,很正常的控了

网友D:
楼主,有一点貌似您说的有出入啊。DEVO 7E的控可不是摇杆带轴承的,您再拆开好好看一下。如果是我说错了请拍砖啊!

网友:
还是喜欢小控,厂家怎么就不出高档小控啊
目前看到的也只有T8FG中档控

网友:
感觉头罩还挺有型的。。。。。

网友:
呵呵,又是一个为D7E入华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一点貌似您说的有出入啊。DEVO 7E的控可不是摇杆带轴承的,您再拆开好好看一下。如果是我说错了请拍 ...

我拆了,好像是没有,不过手感还是不错的,秒天7几条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也就差一百,刚买了个super FP +D7E 才465

单机4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一点貌似您说的有出入啊。DEVO 7E的控可不是摇杆带轴承的,您再拆开好好看一下。如果是我说错了请拍 ...

我拆了,至少上下方向我看到了轴承,左右看不见,包在里面的

网友:
当时看了介绍,7有轴承,7e没有啊?

楼主:
你们太坏了,逼我又拆一次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太坏了,逼我又拆一次控

这个有轴承的是7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轴承的是7E吗?

yes

网友:
D7e不錯的,是D10的mini版,我也給兒子買了,他很喜歡。我用我的D10連線兒子的D7e玩教練模式,幫他練習,好好的親子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但是我总感觉d7e的手感没有d7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太坏了,逼我又拆一次控

真的啊,介绍没有的,夸大可以理解,这是为什么,介绍里也不说明?

网友F:
引用 楼主:
yes

good,感谢分享,越来越喜欢这个控了,除了没有熄火其他都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good,感谢分享,越来越喜欢这个控了,除了没有熄火其他都很满意

没有熄火什么意思?
不仅有熄火,而且还可以软件切换熄火和3d开关的位置啊
比如我就是习惯左手3d,右手熄火,软件里直接对调。
当然,d7e这两个开关的位置那是相当的蛋疼,竟然在正面,相当的不便。

网友:
也想入这个控和小鸡,就是不知道遥控距离多少,会不 会失控啊?看摇杆好像是塑料的啊?
楼主给点里面的大图看看啊,很期待啊。小控带着方便啊。

网友:
摇杆是金属的,手感不错。但有点小

网友G:
这款控,官方给的数据是500米。 摇杆是金属的,氧化的黑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熄火什么意思?
不仅有熄火,而且还可以软件切换熄火和3d开关的位置啊
比如我就是习惯左手3d,右手 ...

那个是锁定不是熄火,带螺距的,我要不带的螺距的熄火
当然如果把曲线设成跟当前一样,也能当熄火用,但就是不够方便,也不能切换模式后用

网友H:
楼主那个d7e比d7少的那几个开关对飞super cp有什么作用吗,还有d7e能切换小舵量模式吗

网友:
大大的外罩壳 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控,官方给的数据是500米。 摇杆是金属的,氧化的黑色。

我個人不喜歡d7e 是功率比devo7 少..

devo7 除了設置辛苦也沒什麼大不了..
手感都是一流的

當然, 最愛還是 devo12s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锁定不是熄火,带螺距的,我要不带的螺距的熄火
当然如果把曲线设成跟当前一样,也能当熄火用,但 ...

还是不懂,熄火都带螺距曲线的啊,一般设成跟3d一样的螺距曲线。
不过按照你这么说,我的dx8也不带熄火的。因为用起来跟d7e一眼的。
另外,锁定带螺距对你的飞行操作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个d7e比d7少的那几个开关对飞super cp有什么作用吗,还有d7e能切换小舵量模式吗

没有一键切换大小舵,不过你可以用飞行模式开关变相来实现,个人认为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熄火都带螺距曲线的啊,一般设成跟3d一样的螺距曲线。
不过按照你这么说,我的dx8也不带熄火的 ...

用过的控,天7,6EX,T8FG,T8J都有熄火,其实熄火和锁定最大区别就是熄火不带螺距,这样调机方便,可以不拔线
调好了对飞行没什么影响,就是需要多设一套螺距麻烦

网友(2013-05-10):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熄火都带螺距曲线的啊,一般设成跟3d一样的螺距曲线。
不过按照你这么说,我的dx8也不带熄火的 ...

楼主头罩哪儿来的啊?不是原厂的啊

网友:
楼主CP头罩哪里买的 好酷啊

网友I:
楼主图片上的小鸡是SUPER cP吗?头罩是哪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图片上的小鸡是SUPER cP吗?头罩是哪买的呢?

飞越mcpx头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mcpx头罩

好的,谢谢,准备入手SCP,觉得头罩不好看,可以换这个,哈哈

网友:
本想买小飞机,看看都是塑料没什么感觉,但是喜欢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