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晕了 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3-01-10):
开姿态模式正常 能校准 寻星正常 开GPS绿灯亮 但是一开GPS 飞机就顺时针 已直径3米左右转圈 这怎么搞啊

楼主:
我的GPS是装在NAZA的正上方 设置X0 Y0 Z-4

网友A:
校准罗盘了没

网友A:
还有,GPS有漂移是正常的。你可以等它转几圈后看看能不能定住!有时候当天或者在一个飞场第一次使用GPS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多等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B:
1、GPS有安装方向,LZ检查下有没有反向,楼主可以发个图面看下
2、 确定方向和安装位置设置都正确后,重新校准指南针试一下

网友C:
gps是有方向的哟,看这个状态描述很可能是随便一安造成的。

网友D:
我的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今天第一次试飞,也是画圆。你看看我刚发的帖子里有视频,应该是一样的情况吧。。我这里今天倒是风不小。

网友E:
是不是装反装斜了

网友F:
GPS是不是反装了啊 出线的位置应该是机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