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锂电池 没冲电便使用

楼主(2013-01-10):
本人是新手 刚在淘宝上买了一块2200 和一块 1550 的锂
电池
由于不懂 拿回来没充电就直接接
电机
玩了一会 用后的电压在11.4V 的样子 听说如果低于11.1V 电池就报废了 现在有店担心 想问下老鸟是不是 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使用会不会对电池带来损害

网友A:
首先说我不是老鸟。 但是你放电要是超过11.4v的话 就可能对电池造成危害了

网友B:
赶紧充电~

网友C:
锂电的单片电压范围在 2.75到4.2之间、、超出之后会对电芯造成损坏、单片电压3.7V、所以低于11.1V不会坏的、因为出厂后很就不用电池会顿化、、电池买回来最好有个充放电循环、、

网友D:
你们谁的负载电压是高于11.1v的?飞飘飘机的吧?
我就不信你们飞涵道3d的,负载电压高于11.1v?那得是多NB的电池?
离线电压11.1v,基本在线电压也就是3.3v左右。
整个报警器挂飞机上吧,设置为3.3v,没鸟问题

网友E:
买回来先充满再用,前三次最好小电流放到高于3.75V就停,1C充满,以后就随意,但尽量不要低于3.70V。
上述所有电压均指单体空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