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锂电池 没充电便使用了

楼主(2013-01-10):
本人是新手 刚在淘宝上买了一块2200 和一块 1550 的锂
电池
由于不懂 拿回来没充电就直接接
电机
玩了一会 用后的电压在11.4V 的样子 听说如果低于11.1V 电池就报废了 现在有店担心 想问下老鸟是不是 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使用会不会对电池带来损害

网友A:
不会哦,只要别太低了就行了,一般放电到3.6以上都没问题,保存在3.8-3.9v

网友B:
是3S电池对吧,电池正常买回来的时候就是最佳保存电压,就是11.1到11.4之间,然而你说买回来还玩了一下都还有11.4,我就感觉有问题。单片电压到3.4以下才会有问题,就是10.2V
我以前就试过玩到2.7,都什么事没有。

网友C:
没问题.
只不过你感觉不出电池的寿命少了那么1-2秒而已
没影响

网友D:
下次注意

网友E:
11.4 没问题

网友F:
别玩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