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舵机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10):
坏了那里?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4MzczNjc2==.html

网友A:
电机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行了
5绕组电机啊,才飞了十几个起落,不可能吧

网友B:
电刷坏了吧
小时候玩四驱车时间长了要推一下才能走,拆开看是电刷坏掉了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机的电刷坏了

网友C:
不明白,等高人解答

网友D:
其中一个绕组断线的可能最大。整流子又叫换向器,当一个绕组断路后,电机就无法自己启动,但给个外力让它启动后,由于惯性,其他几个绕组又能维持电机转动,但震动明显增大且扭力急剧下降。个人看法而已,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E:
LS正解,估计是换向器接线桩处的焊点没有焊牢,或线圈根部有断丝现象

网友F:
我听着怎么像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G:
电刷的问题,跟我的4通锤子机尾电机一个样,修估计是修不好了太小了。换电机吧

楼主:
也就是说电机坏了吧,唉国产5绕组电机还是不靠谱

网友H:
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