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X1002接收机的天线可以剪短吗

楼主(2013-01-10):
华科尔的RX1002接收机,天线巨长,放在小机上就像两根触角,能不能剪短,应该怎样布线?

网友:
传说中天线是最最头上的和别的不一样的那一节   其他的只能叫馈线吧

网友A:
接收的天线主要是末端露出来的部分~

网友:
不能.....前面是灰色是 坪閉線, 後面才是天線.

网友:
剪了的话前面那里一定要剥出外面那层胶和再里面一层金属层,长度和原来一样就行了

网友:
长知识了,我有个rx1002的"天线"断了,求露出的天线长度.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鲶鱼

网友B:
可以剪的。华科尔的1002接收机双天线不是什么屏蔽线。想剪就剪,不过不要太短就行。布线的原则是:尽量不要平行布置。2.4g的频率很高、波长很短,所以几乎不存在波长和天线振子匹配的问题。我有两个1002,设备原配的两根都不到100mm,可后配的这个却有300多mm。你自己觉得能不能剪?

网友:
可以剪短.剪后要将屏蔽层按原始露岀的长度剥好即可.操做时注意别弄伤了芯线的绝缘层.剥线长度要精确到mm级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天线主要是末端露出来的部分~

主要是裸露的部分?你确信吗?绝缘层应该不影响接收啊!

网友:
呀买带啊

网友:
关注,天线末端断了…

网友:
看了半天,众说纷纭,我今天回去剥一个看看,看看灰色的屏蔽层里面是否有金属网,如果有肯定是有屏蔽作用的,剪了后必须把前段的“天线”露出了,如果只是一层塑料膜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D:
外皮里有金属屏壁层,把这两层去掉就行,我两头各拨了大概5mm出来

网友:
不用剪,折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剪的。华科尔的1002接收机双天线不是什么屏蔽线。想剪就剪,不过不要太短就行。布线的原则是:尽量不要 ...

大哥,
你都說了 2.4g 波長很短, 不屏蔽沒到1cm 就完了,後面的都是白癈,還會減弱信號.
所以灰色的不是屏蔽线是什麼?   我說不能剪是怕新手 手工不好, 傷了內面的銀錢以及長度太差引至接收不良炸機.
其實長點也好, 你想怎麼安排都成.
本來微波反射性就很強, 機身也阻擋了很大信號源, 由其是炭千板.
2.4ghz 真正接收的就末端那1.5cm 的空間, 引線長得來不太過份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裸露的部分?你确信吗?绝缘层应该不影响接收啊!

绝缘层是保護 最內面的銀線,也就是天線..
真的要剪小心不要把外面的屏蔽線層跟內面的線有接觸,以及距離不要壓到拉近.
下這一刀要講點功夫, 不能用力壓. 要不等同折了的水管. 信號打回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哥,
你都說了 2.4g 波長很短, 不屏蔽沒到1cm 就完了,後面的都是白癈,還會減弱信號.
所以灰色的不是屏 ...

大佬!我长这么大就没有听说过用塑料当屏蔽层的(本人8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福他吧、JR的设备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古董级的7通JR设备呢。所以对无线电还是略知一二的)。还有就是,福他吧800多一个的收机也没听说天线是银线,华科尔160一个的银线还那么长?还两根?镀银的还有可能。天线是用来接收信号的,裸露的部分越多,接收效果越好,你的1.5cm的裸露长度数据哪里来的?麻烦你给个链接或介绍个文献,我好好学习学习。你对天线的认识还停留在pcm MHZ频点的时代。当年的设备发射机的拉杆天线是多长?而现在出的2.4g发射机还有拉杆天线的吗?这些都是区别,好好学习学习吧。最后给你提个不成熟的建议,我看不懂繁体字,麻烦你以后用简体字发帖行吗?求求你了。我读懂你的回帖用了3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长这么大就没有听说过用塑料当屏蔽层的(本人8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福他吧、JR的设备了,现在家里还 ...

我係講銀色線...唔係銀做o既線.
唔好咁針著字眼上問題啦

屏蔽层係度電物料, 係乜我不清楚, 一般2.4g 用引線 包括2.4ghz遙控內天線的引線, 家用路由, 都是那種線.
如不屏蔽根本沒可能用那麼長 !

网友:
最後, 香港人用繁體字, 我也只懂打繁體字.
以前 短波年代.天線用多長, 跟波長有關.什麼1/4 半波天線我也懶得細說.  2.4ghz 波長多少.你自己也說了. 就在1.5~2cm 之間
不懂不緊要嘛, 討論一下, 如我有錯請指正.

网友:
唉!看你的回帖我太累了,连猜带蒙还得查繁体字典,最后才发现你说的是粤语。苍天啊!大地啊!救救我吧!这位大佬说的到底是些什么啊?明天我把我的1002接收机天线剪掉后看能不能对上频好不好?给你发图片或视频。

网友F:
请问LZ是怎么处理的,我也正要装这个,请你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失控的感觉的话就尽管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是怎么处理的,我也正要装这个,请你分享下经验,谢谢!

剪短了一点,把头上的屏蔽层剥掉,现在绑在脚架上,妥妥的。

网友G(2013-04-25):
2.4g的一个波长=300/2400=0.125米。。。。。1/4波长等于0.03125米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g的一个波长=300/2400=0.125米。。。。。1/4波长等于0.03125米

这哥们说的对,就是3.125cm露出来。

网友:
3.125cm X 0.95 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缩减率。。。。一般的导体非理想导体,所以有个缩减率。。。。。。

网友:
好像龙虾的须须 呵呵

网友D:
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苍天啊!大地啊!救救我吧!哈哈哈哈哈哈,太欢乐了。

其实差不多就是那样那,馈线加上差不多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就OK了,不过,严格来说,馈线长度也是有讲究的,不是一个随意的长度。

所以,将整个天线剪短剥离出四分之一长度的天线来,影响不大,可以工作。

网友(2013-06-19):
天线直接都拔掉了、一样爽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