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图传又出问题

楼主(2013-01-10):
在西安,白天温度零上3-6度,飞机没啥问题,
电池
也没啥问题,就是
图传
距离不能超过200米,一旦超过,图像干扰很厉害,全花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怀疑是不是附近有什么干扰源,之前也碰见过低温,但图传距离并没有缩短。可附近好多空地啊,没看见什么天线雷达之类的,不知西安的朋友现在飞有没有什么异状?

网友A:
可以尝试下 频道是否正确,天线是否松动 等等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使用IOSD,频点确定对好了吗,仔细和我们说说,方便群里的高手给你分析下

楼主:
我有IOSD,并且非常依赖IOSD。
我刚才去检查了天线和频道,天线都接好了,但检查频道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在
换接收机频道
时,相机的画面却一直都在显示屏里。我之前的老图传给我的印象是,频道不对图像不出啊,但我换了接收机8个频道,画面都很清晰的在显示器里。我现在不能确定刚开始是否频道没对上,才出现的图传不超过200米,但现在感觉还真有可能是这回事,待明天飞飞看吧。
谢谢大家指导!
每次觉得已经吃透了的时候,其实还差的远,哈哈。

网友C:
换频道,但画面一直在的话,估计这就是问题了。

楼主:
今天飞行,图传没问题了,不过地面站一直连不上,一个小时也没连上,后来也不知怎么又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