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95元的白板机

楼主(2013-01-10):
想入手一个95元的白板机,不知道那种好飞,F4U Me109 喷火 零式 AT6?
我的动力是2212 kv1400 8寸浆 30A电调 2200mah电池

网友:
论坛有很多帖子 搜一下!!!   我飞过小3a 压住中心很好飞!!!

楼主:
顶起来 欢迎讨论

网友:
AT-6比较好飞,需要注意起落架需要向前掰一点,重心要调好。F4U鸥型翼没有机翼加强,载荷大了做动作要小心,零式也好飞。

网友:
at6 和f3a都不错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飞过 零式,喷火,ME109. 都是飞了上百个起落,其中零式,飞的最多,超过300个起落了。非常耐炸,炸鸡几十次了,照样好飞。速度最快的是喷火,ME109 比较中庸一点,速度比喷火慢,比零式快。零式 速度最慢。

飞的最爽,做动作最利索的是 喷火。

关键是要调试好,多潜水。调试不好再好飞的飞机也一样秒炸。

网友:
想入,我潜了

网友:
手里有2208KV1800的电机想搞一架95元的JJ  高手给个建议 配置 机型???

网友:
2208 kV1800电机恐怕压机头会有点麻烦,95的EPO机据说都是头轻尾重……
要配置的话,7.4V 1800mAH电池,HD8060桨应该不错。

网友:
希望 把95元搞好!!!!!!!!!

网友A:
95块的飞机  水平尾翼永远是个痛,除非改双拉结构,不然筋斗永远翻不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块的飞机  水平尾翼永远是个痛,除非改双拉结构,不然筋斗永远翻不圆。。。。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