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坛里的帮我看一下这个该怎么搞

楼主(2013-01-10):
我这个是铝的想改绕成铜的,铝线原来线经是φ70的。 如果改用铜线的话,不知道要用多粗线经的。想请坛里的人请教一下。在绕的时后应注意那些细节。

网友:
用一样的线径就可以了啊,这个是问题吗。,量好内框的尺寸,做一个木框架就可以开绕了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电子吸盘? 铜线可以小一个号吧,估计倒时候需要增加电压
问问 修电机的人,十有八九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做个木模绕就行了,安装位置不是太紧的话,还是用回原来的线径,这样过流好些。

网友:
用相同的线径吧,价钱贵是贵点,但~~~~~~~~~~~~~~

网友:
用铜线绕好得有几十斤吧?光买铜线都得上千块

网友:
Ø70,就算毫米好了。。。此物应该上吨。。。

网友:
0.70用同线径可以,如果想省钱就用0.60

网友:
吸盘上的吧

网友:
按照老线径,老规格,换成铜线性能会更好。

网友:
吸盘上的  改铜线的应该百分之85就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