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控用什么图传好请教贴

楼主(2013-01-10):
433控用什么图传好如题。试过的朋友可以给点意见
5.8不靠谱啊

网友:
最好是2.4G的,便宜,而且距离远!

网友:
001D1

网友:
2.4的吧! 不过有人有2.4的控  就会干扰!

楼主:
用1.2的加上滤波器可以吗,2.4主要怕影响到别的魔友1.2怕干扰GPS只有1.2加1.4滤波器了吗

网友:
我用2.4G

网友A:
1.2G加了滤波器还是失控的飘过2.4G控NAZ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G加了滤波器还是失控的飘过2.4G控NAZA

你好,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
D10 2.4G

网友:
顶起 高人出了说说

网友:
1.2的吧

网友(2013-03-10):
1.2的距离远但是画面粗糙,5.8的画面细腻,但是距离太短……2.4G的比较均衡,但是又容易受干扰……

网友:
2.4G微波炉一打开,直接干扰条纹一堆。而且离了有6米多远。  不过接受我用市电可能有关系。

网友:
1.2的听说距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