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道螺纹判断

楼主(2013-01-10):
外径我量的是20.75螺距1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螺纹那!
还有!我想加工一个!这样的螺纹的!6MM高的中心13.9的一个环!一般加工费要多少?求高手指点!

网友A:
25T 或螺距1的普通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T 或螺距1的普通螺纹。

谢谢大哥!

网友:
加工个这个有熟人的话应该不要钱的,要是在网上那就不敢说了,再说看你用什么料子了,是不?

网友B:
外径我量的是20.75螺距1,这肯定是非标螺纹,21毫米的螺纹是很罕见的,7、9、11毫米这类奇数螺纹是比较罕见的,通常是非国标的,可能是军标等军工单位用得到,你确信不是21.75毫米吗,游标卡尺的起始格没看错吗?如果是21.75毫米外径那它就是22毫米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径我量的是20.75螺距1,这肯定是非标螺纹,21毫米的螺纹是很罕见的,7、9、11毫米这类奇数螺纹是比较罕见 ...

大哥!我是刚买的数显!

楼主:
明天晚上回家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是刚买的数显!

螺纹外径的测量应该是比较讲求手法的,否则卡尺的卡爪侧边很容易嵌凹到一个螺距沟里的,这样当然会变出很大的误差,所以要改变测量角度,使用常规测圆柱光段的测量手法是不准确的。应该让测爪转动一个90度一起测几道螺纹会跟精确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外径的测量应该是比较讲求手法的,否则卡尺的卡爪侧边很容易嵌凹到一个螺距沟里的,这样当然会变出很 ...

发那样测!因为外面有个环!环20.92所以20.75应该差不多啦!

网友:
如果你敢肯定螺距是1MM的话,那就是M22*1的螺纹。要么就是英制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