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00ESP和500E的侧板通用吗~~~~~谢谢~~~~~~

楼主(2013-01-10):
如题
想收一副500E的侧板,魔友有副500esp的,不晓得是否通用?谢谢

网友A:
500E 什么?PRO?

网友:
不懂  打个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E 什么?PRO?

就是500E新春版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500E新春版的那种

通用

网友B:
500ESP和500E都有过,确认可以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ESP和500E都有过,确认可以通用!

不通用吧。。宽度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通用吧。。宽度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两架我都有,我确定能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一样?
两架我都有,我确定能通用!

E的尾舵机是放在机身上的,ESP的尾管把,我记得电机做,主轴座的宽度不一样吧?

网友D:
不通用
1、ESP的两片侧板之间内径是38mm,EFL的两片侧板之间内径是35mm。
2、由于机身内径宽度不一样导致两片侧板之间的所有零件都不通用。
3、ESP的尾舵机是挂在尾管上的,EFL的尾舵机是装在侧板上的。
4、两种型号所用的对传齿也不一样。

网友E:
只是换侧板,机身零件组:电机座、底板、电池板、主轴座、尾管夹组孔位一样的尺寸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换侧板,机身零件组:电机座、底板、电池板、主轴座、尾管夹组孔位一样的尺寸就可以吧?

那你不如重新买一架呢

网友:
假如500E的侧板炸坏了,其他机身零件是好的,只换侧板就行了,这时候好像都是通用的,不管宽度的。我当时500E炸烂侧板,随便买了一副副厂的也没注意是啥型号的,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E的尾舵机是放在机身上的,ESP的尾管把,我记得电机做,主轴座的宽度不一样吧?

LZ说的是500E,你非要说是500E PRO!
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通用
1、ESP的两片侧板之间内径是38mm,EFL的两片侧板之间内径是35mm。
2、由于机身内径宽度不一样导致 ...

我们说的是500ESP和500E的问题,你说的EFL是500PR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说的是500ESP和500E的问题,你说的EFL是500PRO!

500E是什么样子的。。求侧板照片。。

网友:
500E 與 500ESP 外觀差異最大應該是電池架那裡
500E 是舊款,電池架沒下削,AIL 及 PITCH 也無補強鋁柱,大多是皮帶版(可以改軸傳,Y拓有出套件)
500ESP 是新款,電池架有下削,AIL 及 PITCH 有補強鋁柱,原生就是軸傳
兩者料件大多數可通用,機身這裡唯一不能通用的是尾前箱

後來亞拓出的新春款那版 500E 就是用新款的側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