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B6,谁给个指导。顺带求个问题

楼主(2013-01-10):
如图 这个电位器烧了.直接冒烟.求教什么缘故的呀.谁给发个B6的裸图.告诉我一下这个位置是什么.我看看能不能去买一个来焊上.感谢感谢

楼主:
上面写着48358  了解了是t贴片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电位器     你可以用酒精擦一下  然后看上面额型号  去买一颗焊上去就可以

已经表面模糊掉了。。。擦了应该没效果的

网友B:
你说你是怎么弄得   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一下

网友:
在阿莫BBS有个贴,也是这个烧了。前段时间逛到,但没什么具体印象了。

网友:
可以用电调上面的N管直接代换

网友:
我有一个坏的,故障如下所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385958&page=1

你可以收来做配件

网友C:
7832、7811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你是怎么弄得   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一下

用并充板给6个锂电充电,充了一个小时之后提示上面图片上的内容,那个时候我人不在边上,那个时候就烧了,室友说有臭味。回来后,拆开插电按充电就直接冒烟了。对了,是3.3a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32、7811都可以用

能具体说说是哪些可以用吗?

网友D:
这个是反接保护用的吧,直接短接MOS的源极和漏极就行,只要以后别接反电源就OK!~

网友:
自检提示”输入电源错误".找一个N沟道的贴片换上即可.这种封装的贴片.可以找块坏的笔记本的主板.上面可以拆到.

网友:
我有个正品B6也烧了,能开机但是电压测不准,返厂回来还是一样,浪费我邮费,擦,IMAX也不咋地,准备当垃圾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反接保护用的吧,直接短接MOS的源极和漏极就行,只要以后别接反电源就OK!~

接反电源具体是怎么样的?电源是三脚插座,按理不会接反,不过电源线有一处磨损破裂了,我用电工胶布绑起来了,会不会是这里面的线头短接造成短路了?能麻烦你再具体说说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反电源具体是怎么样的?电源是三脚插座,按理不会接反,不过电源线有一处磨损破裂了,我用电工胶布绑起 ...

可以看到烧毁的MOS上面三只脚是焊在一起的,下面四只脚是连在一起的,找只1A的保险丝管并联他们,通电,小电流充电试试,如果工作正常且保险丝没烧,就基本可认为后面电路工作正常,换只大的保险丝管就OK,保险丝管大小按你输入的电压和充电电流计算,公式:电压*电流=功率,举例:3S聚合物充电,2A电流,4.2V*3组*2A=25.2W/供电电压12V=2A左右,祝你成功!~

注意:此MOS这样接很可能是调压用,如果输入电源大于12V,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大家能说说这个管子烧掉的原因么?似乎看到不止一位朋友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到烧毁的MOS上面三只脚是焊在一起的,下面四只脚是连在一起的,找只1A的保险丝管并联他们,通电,小 ...

好的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建议找个有经验的人帮修.自己修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