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450装一个微型摄像机不知道可行么·····

楼主(2013-01-10):
今天再X宝中无意发现一个微型摄像头,我想买回来粘到450上面录像不知道可行不,主要是怕干扰什么的。。。希望高手给个建议················
就是这种的·

楼主:
这两天论坛冷的和外面的天气一样············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我就干过

网友A:
试过用450吊手机航拍

网友:
完全可以,你挂个手机都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用450吊手机航拍

智能手机有个无线摄像头软件,应该可以搭出简易的FPV,我还在练悬停不敢吊手机

网友B:
淘宝微型摄像头拆了外壳上cp都没事,不过那种30多块的摄像头太渣了,只推荐100整的那种,那种才有购买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搞狗3

狗3是神马?

网友E:
飞机振动,拍出来的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3是神马?

gopro hero 3

网友:
完全可以,最好用行车记录仪,还能回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机振动,拍出来的效果很差

振动小的450 应该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振动小的450 应该还好吧

我挂过36G的,硬连接飞机的振动影响明显,软连接450太小,飞行不稳定,摄像机摆动利害

网友E:
飞行视频

网友G:
美嘉欣有一款摄像头不知道好用,是否可以用在电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行视频

哇塞!很震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微型摄像头拆了外壳上cp都没事,不过那种30多块的摄像头太渣了,只推荐100整的那种,那种才有购买价值

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美嘉欣有一款摄像头不知道好用,是否可以用在电直上?

貌似用不成吧,的安接收器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