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antom的失控保护的疑问,请DJI专家进

楼主(2013-01-11):
刚刚将小白Phantom连接NAZA-m调参软件,惊讶发现,如果关控,软件界面的失控保护的颜色不是蓝色区域,如图

Phantom遥控器又没法调整,请问这样正常吗?敢关控试试是否有失控返航吗?

网友:
楼主你明显就是说明书都没看哦 不变蓝色 关控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一、楼主用的是naza-m的调参软件,应该使用phantom本身的调参软件,在官网上可以下 载;
二、从截图看,已经是失控保护模式了,右下角有显示。只是滑块没有跳到显示蓝色的两段失控保护区域。跳到了另外的失控保护区域。

网友A:
请用phantom专用调参,如果已刷固件,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phantom专用调参,如果已刷固件,请联系我

皇家狮鹫好!

是的,我不幸的刷了naza-m 2.02V的固件,原来是3.00v的固件,我还奇怪呢

PHANTOM 高级篇手册 v1.0内描述:

  • 原来是需要PHANTOM 专用的2.0v调参软件?是不是给改个名字,此naza M与彼naza M是不一样的。这样不太容易混淆。

    那么现在我怎么办?谢谢!

网友B:
受教了,我已飞20个起降,还没装调参软件,马上试试看!  昨晚在公园里飞了3个夜航,非常漂亮!GPS搜星特快,定点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我已飞20个起降,还没装调参软件,马上试试看!  昨晚在公园里飞了3个夜航,非常漂亮!GPS搜星特快 ...

是滴,在家用姿态飞已经很稳了,北京太冷,还没有出去试飞,羡慕ls夜航!

网友C:
我安装2.0新版调参软件碰到问题。注册以后,登不上去,显示“未知错误0”。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2.0新版调参软件碰到问题。注册以后,登不上去,显示“未知错误0”。这个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我找同事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2.0新版调参软件碰到问题。注册以后,登不上去,显示“未知错误0”。这个是什么问题?

注册了帐号但是没激活,好像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C:
登 陆的问题解决了。不过发现关控以后,飞行模式显示“智能返航”,但是油门没有自动到50%。遥控器又调不了,希望厂家说明一下,不然不敢测试关控返航。

网友A:
失控返航模式下油门不影响的。只有在你切回控制权之后油门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登 陆的问题解决了。不过发现关控以后,飞行模式显示“智能返航”,但是油门没有自动到50%。遥控器又调不了 ...

我已经试验,关控,自动返航,落地比较轻,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控返航模式下油门不影响的。只有在你切回控制权之后油门才起作用。

哦,是这样啊。这个phantom的调参软件真是不同以往。以前不管是NAZA还是WKM,关控,状态显示失控返航,油门自动打到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试验,关控,自动返航,落地比较轻,没问题!

厉害,这都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