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夹头连接杆拆不出来,怎么办(已经拆下来了)

楼主(2013-01-11):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天,把钻夹头带连接杆一起拆下来后装回去的时候直接用扳手卡住连接杆的拉杆,然后开动力上紧,谁知道上得太紧了,导致现在拆不下来,打算换一个更大的连接杆装1-16的钻夹头!

大伙帮帮忙吧!直接在上面打都打不出来!有什么高招啊,图片明天上

网友:
把夹头开到最大,放一顶杆用力敲击

网友:
等楼下出招

网友:
呵呵,和我以前一样。我是莫氏变径套拆不下来。
楼主可以试着从主轴通孔喷多点wd40,然后放着一段时间,其间时不时地用软锤从径向各个方向轻轻敲击接杆帮助wd40浸润,运气好的话就自己松了(可能性不大,呵呵),一般还得用拿个铁杆从通孔砸,砸的时候最好把机头降下来,将转轴用木块顶住边缘,然后可以放心砸了,直接砸怕把轴承和进给的齿轮给打坏。再下不来我也没辙了。
还有就是尽量用好点的柄,不要把锈吧啦叽的头往莫氏孔里套,很容易卡主。

楼主:
今天狠下心把主轴拆下来,顺便把主轴轴承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