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1-11):
我有一个1.1KW三相Y接线电机!
现在想用220V两相驱动!
请教懂行的哥们要选多大的220V两相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才能达到原先的1.1KW(改三角接线)!
1.5KW的够不?还是要2.2KW的?

楼主:
或者我选220V输入380V输出的1.5KW变频器如何?

楼主:
高手们都在忙啊,自己顶顶!

网友A:
1.5KW应该是够了。改成3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W应该是够了。改成3角接法

关键是我现在用了1.5KW的主轴只能打低速,上不了900转呀!郁闷哦

网友B:
设置变频器,估计频率没上去。1.5KW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变频器,估计频率没上去。1.5KW够了。

我知道的也就设置了固定频率50HZ,电压为100%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C:
频率设高点速度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设高点速度就上去了

我是要3相电机用单相电!
频率都要50HZ!
我说的上不了900转指的是机床齿轮变速后900转电机带不动!

网友:
输入220V的市电都是50周频率。要别的也没有。仔细看变频器的说明书,调VF曲线。

网友A:
再看看电机的线改对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要3相电机用单相电!
频率都要50HZ!
我说的上不了900转指的是机床齿轮变速后900转电机带不动!

你的问题还挺多的,还是先看看说明书,搞清楚是哪方面的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电机的线改对了嘛

50HZ我指变频器输出,固定不变!
电机接线三角型,这个不是第一次玩了,应该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还挺多的,还是先看看说明书,搞清楚是哪方面的问题再说

呵呵,我也就只有这一个问题,只是看说明书搞不懂是设置问题还是变频器功率小的原因!
高清楚了也就解决了!

网友A:
电机有问题?变速箱阻力大。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问题?变速箱阻力大。变频器?

哎,痛苦啊,要不晚上回家试试380V吧,麻烦点!
卖家告诉我说是变频器小了,要换2.2KW的,钱呀,又要加不少钱!我也疑惑,所以问问大家!
我齿轮变速到2000转左右,手拉皮带轮都感觉不是很重啊!

网友D:
估计电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电机挂了

你指挂了一组线?

网友E:
什么牌子机器啊?

带动电机是什么负载?

估计是变频器启动了自动降频功能

很多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在电流或电压 超出额定的情况下 自动降低频率 保护变频器和设备

网友D:
也许电机里面的铝条 等 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机器啊?

带动电机是什么负载?

刚去接三相380V试了,2000多转OK,机床和电机都没问题!
估计还是变频器上问题!
机床是C063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电机里面的铝条 等 有问题了

电机380V试了没问题!

网友E:
那就是变频器质量不好 或者有故障 如果检测电路超标 或者不准确 很多变频器在oc 过电流之前 会先主动降低频率
这还要看是什么品牌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机器啊?

带动电机是什么负载?

台安变频器,频率我固定在50HZ,电压100%,电流6.1A!电机改三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变频器质量不好 或者有故障 如果检测电路超标 或者不准确 很多变频器在oc 过电流之前 会先主动降低频 ...

兄弟你是说1.5KW的变频器足够驱动1.1KW的电机是吗?商家建议我加钱换2.2KW的,我犹豫着!对了忘记说了,变频率器是台安N2 1.5KW  是三相/单相220V通用输入的,输出是220V三相!

不知道加电容效果怎么样?

网友:
估计还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好好看看说明书,变频器的上限频率设置的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安变频器,频率我固定在50HZ,电压100%,电流6.1A!电机改三角接法!

是台安啊,早说呢。
恢复50HZ出厂设置,其他基本就不需要动了,如果有外接控制器设置会再多些。
以后觉得低速不够力的话,设置 F_005 改变固定曲线。
其他就没什么了,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基本是你电机改线接错。

网友F:
楼主,不用想办法了,无解的!
三相变频器,输入只接单相220V,它的输入三相整流模块就只用了其中两组,还有一组空闲,它怎么可能能够全负荷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台安啊,早说呢。
恢复50HZ出厂设置,其他基本就不需要动了,如果有外接控制器设置会再多些。
以后觉 ...

恩,我用的就是固定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用想办法了,无解的!
三相变频器,输入只接单相220V,它的输入三相整流模块就只用了其中两组,还 ...

恩,我也想过这问题,
220V*6.1A=1342/3*2=894.666W,不知道我这样算对不对! (6.1A是变频器设置的实际电流)
如果对了,那是不是说用2.2KW就会够!

2200/3*2=1466.66W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想过这问题,
220V*6.1A=1342/3*2=894.666W,不知道我这样算对不对! (6.1A是变频器设置的实际电流) ...

首先你要说清楚是怎样的拖不动,是变频一起动就报OC还是别的,要说清楚的,变频器有毛病也会拖不动,空的变频能起动

网友:
还有你要看看转距提升这个参数设置了多少,设的太高就会一起动就跳OC,还有把变频显示调到电流显示,看下变频起动时的起动电流是多少,这样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要说清楚是怎样的拖不动,是变频一起动就报OC还是别的,要说清楚的,变频器有毛病也会拖不动,空的 ...

齿轮变速低速档时电机和变频器工作都很正常,

变到高速档后,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正常工作,电机工作声音很大,转速也只有几十转了,起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变速低速档时电机和变频器工作都很正常,

变到高速档后,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正常工作,电机工作 ...

变频没报警,不可思意啊,你看下高速时有多少电流,还有你的机器机械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G:
估计变频器有问题,你恢复出厂设置,把起动时间调长点,要注意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变频器有问题,你恢复出厂设置,把起动时间调长点,要注意看电流,

现在用2。2KW的还是上不了1500转,估计是变频器不适合齿轮变速吧!直连主轴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没关的,你要看电流

网友:
电流不超,只要把频率调高,速度就能上去

网友H:
电机上电容接变频器?楼主想看青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