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1311版本出来了。。。有啥更新吗?

楼主(2013-01-11):
早上看到最新版本的,
但不知道有哪些变化= =
求翻译,求解释。
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 ... ip&can=2&q=

网友:
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source/list
每次版本变更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
看了看config 貌似多了GPS滤燥,可以去除点GPS噪音.但是会降低响应

网友:
baro Alt from mahowik (new functions to come, noted)
- baro calibration and some baro mods from Sebbi
- new task scheduler for a better computation time repartition
- better Ublox code detection
- HORIZON mode (mix between ACRO & ANGLE)
- ANGLE mode is the old LEVEL mode
- every UART for everything on MEGA
- cool GUI enhancement from magnetron
- spektrum bind button for spektrum receiver (Danal)
- telemetry cosmetic
- bug correction for servos on MEGA
- failsafe is more robust

- variometer
- mag gain calibration improvement for HMC5883L
- GPS MKT binary parser
- GPS forward predictive filter

网友:
貌似最大的改变就是GPS的品牌选择。。。

网友:
从mahowik气压的Alt(新功能来,注意到)
  ——大气压力校准和一些从Sebbi气压的插件
  ——新任务调度程序对一个更好的计算时间重新分配
  ——更好的Ublox代码检测
  ——地平线模式(混合体开头&角)
  ——角模式是旧的水平模式
  对一切——每个UART兆
  ——酷GUI增强从磁控管
  ——spektrum绑定按钮spektrum接收机(Danal)
  -遥测化妆品
  ——bug修正伺服系统在大型
  ——失效保护优化

  -气压表
暴力 翻译······

网友:
刚刚用了一下感觉,气压计好多了。

网友:
改天试试

网友:
刷了 不好  GPS有点问题。。。会突然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