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三轴云台控制器推荐

楼主(2013-01-11):
刚入手了一个皮带驱动的三轴云台,想用来带个sony的DV上去(因为我有一台现成的sony DV)。 想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云台控制器推荐? 还有不知道用什么舵机好,求推荐。暂时打算用
CineStar 的360度舵机,75美元一个。不知有没有什么其他性价比高的舵机?

网友A:
飞宇飞控+舵机DS610

网友:
告诉你个好方法,悟空加FY-30A,把悟空云台输出接到FY-30A输入!FY-30A输出接到云台上!

网友B: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tid=719033#lastpost
貌似飞越的云台就是按CINESTAR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宇飞控+舵机DS610

论坛有人说FY用来做云台速度很慢,不知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033#lastpost
貌似飞越的云台就是按CINESTAR ...

这个看着很不错呀,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人说FY用来做云台速度很慢,不知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谢了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我看到的是专门搞航拍的,应该问题不到吧

网友C:
刚入手了一个皮带驱动的三轴云台,想用来带个sony的DV上去
楼主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两个月前入手三轴云台,在用一个fy-30a的增稳陀螺。我也想用dv拍摄,并且自己制作了地面遥控变焦,地面遥控摄像,拍摄等,也少改动了云台,比如改用数码多圈舵机,现正在改造横滚变速比,可能吧 我觉得1:5左右比较好,下一步改造增稳陀螺。快慢不全由陀螺决定,跟变速比关系很大。30a是模拟输出,50hz。

网友:
共同探讨

网友:
tarot zyx-gs 飞越刚出的,看情况貌似不错,挺便宜的,我估计飞越出的东西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网友:
舵机,可以用数码高速360度舵机, 陀螺仪,可以选玉兔! 效果不错!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C:
刚入手了一个皮带驱动的三轴云台,想用来带个sony的DV上去
楼主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两个月前入手三轴云台, ...

我现在入手了飞越的控制器,但是调不好,现在升级舵机看看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入手了飞越的控制器,但是调不好,现在升级舵机看看能解决问题。

不知您用的什么舵机?还想知道您的云台结构,我捣鼓云台有三个月了,可以跟您分享一下。

网友:
fy-30a不行,我用过很慢,基本跟随不上,又不支持333hz的数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您用的什么舵机?还想知道您的云台结构,我捣鼓云台有三个月了,可以跟您分享一下。

我开始捣鼓了一个三轴云台,是从 http://www.goodluckbuy.com/three ... t-ptz-for-fpv-.html买的没品牌的山寨货。。
但是用飞越的控调不好,根据各位高手指点,发现问题很多,舵机速度跟不上,减速比不合适等等。。具体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288&extra=page%3D1

于是放弃了这个三轴云台,决定先把它放一放,多积累些经验,考虑以后用开环系统来控制。
现在把飞越云台用到一个小的两轴云台上,横滚用savox1258 1:1驱动,直接插接收机试了下,速度非常快,俯仰舵机还在路上呢。
但是飞越这个控还是挺难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