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X8的兄弟进来

楼主(2013-01-11):
本人玩直机,赶脚控摇杆回弹有点硬,不知道从那下手把摇杆变的柔和点!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借贴赚一下分 想开个贴又没验证

网友:
换0.3*3*14拉簧

网友A:
把遥控器后盖打开,就能看到调整弹簧力度的螺丝了

网友:
据说不用开后盖就能调整?打开后面两个胶盖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 还是硬点比较好

网友B:
昨晚拆开看了下,其实不需要拆整个后盖,把后面的两个胶托移开,能看到N多的孔,上面标的箭头的,螺丝刀升进去,旋松些,弹簧就没那么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拆开看了下,其实不需要拆整个后盖,把后面的两个胶托移开,能看到N多的孔,上面标的箭头的,螺丝刀升进 ...

晚上回家试试,山Q

网友(2013-04-24):
我也回家试试谢谢

网友(2013-08-21):
dx8后面有两个橡胶手把,用力把它扣开,能看见左右个三个孔,用十字改锥调整相应的通道就行,但即便调到几点也不会很松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