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2216KV2450到底咋搭配

楼主(2013-01-11):
一、2216KV2450.6X4桨,4S。好盈飞腾40A。推力超猛,1450克,高进角,电调烫,电机微热。难道要用60安电调?
二、2216KV2450.4.5X4.5桨,4S。好盈飞腾40A,推力约900克。电机,电调都不热,高进角。从这个数据看桨小了?
三、2216KV2450.6X4桨,3S。好盈天行者40A,中进角,电调很热。推力约800克吧.3S下,天行者的电调发烫不应该啊?
四.  2216KV2450.6X4桨,3S。好盈飞腾40A,高进角,电调微热.推力1100克.电机冰凉,按道理应该用6X5桨,60安电调?

经过以上测试估计是电调不足,也不知道到底多大电流.
这个电机的最合理拉力应该是用6X3桨,或者5X5桨,4S,60安电调
或者用6X5桨,或者7X3桨.3S,60安电调
这个电机的暴力发挥应该就是4S,6X4桨.60安电调,1450左右的推力,配700克的极速机,150KM左右的速度应该问题不大

什么情况啊,高KV的电机要用那个进角呢?以后还是买那些能自动调整进角的电调吧

网友A:
这个电机正常应该用3S电池5寸桨,电流才会比较合理。4S配6寸实在太疯狂了,一个小小的固定翼用电机不可能无限制的压榨出功率。

网友(2013-05-28):
哪个搭配电调不热,且推力最大,那这个搭配就是最好的。电流大小与电调发热成正比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正常应该用3S电池5寸桨,电流才会比较合理。4S配6寸实在太疯狂了,一个小小的固定翼用电机不可能无 ...

电调进角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实际上进角是电机的参数,只不过对于无感无刷电机来说,这个参数由电调来实现。进角越高,电机旋转一圈所做的功越多,消耗的电能也越多,表现在动力输出上就会更强劲。进角越低,则越省电。但是,有一些电机和电调的配合上存在问题,进角不能随意设置,否则会引起失步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进角是电机的参数,只不过对于无感无刷电机来说,这个参数由电调来实现。进角越高,电机旋转一圈所做 ...

同意

网友:
我用2216KV2450配天行者40A,上6*5的浆中进角,3S-2200电池推力在900-1000克左右,电机电调微热。暴力飞行7-8分钟,柔和飞行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