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四轴的配置单,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3-01-11):
本人新手,最近对四轴很感兴趣,想鼓捣一个四轴用来航拍(摄影),最开始就挂卡片机吧,后面玩的熟练了再升级。

对性能的要求,主要是稳定性和起飞重量,对飞特技啥的,不是很感冒,

初步配置如下,恳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轴距:550mm

机架:13mm*13mm*1.2mm铝合金方管DIY

主板:2mm铝合金板DIY

飞控:玉兔

电机:朗宇V2216 KV800(主要是航拍,对特技什么的不太感兴趣,想在拉力上留点空间)

配桨:1147或1238(桨和电机的搭配,完全没有经验,请大家多指导)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保险系数留足,以后做别的还能用)

遥控:天地飞9通 WFT09II(自己手里本来就有)

这样应该可以先飞着练练手了吧,后面再考虑图传、GPS啥的。

谢谢!

网友A:
1147 3s 够了.建议入多个云台.

网友B:
40A的电调重,用20 30A的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47 3s 够了.建议入多个云台.

谢谢指点,我自己也想先用3S飞1147试试,估摸着应该是够了的。

图传版块的提问帖也是你回的,再次谢谢热心指点,以后有问题还要多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A的电调重,用20 30A的可以了

嗯,看数据,20A的19g,30A的35g,40A的39g。

40A是20A的两倍了都,不过一只电调实际也才增加了20g,不算大事儿吧。

主要是喜欢折腾,40A的电调以后可能用作别处。

谢谢提醒,买的时候再纠结,哈哈!

网友:
你最好还是选择飞腾30A的吧,能上4S, 天行者40A 1、重了点 2、不能上4S 3、多轴用不了4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自己也想先用3S飞1147试试,估摸着应该是够了的。

图传版块的提问帖也是你回的,再次谢谢 ...

哈哈,我都没有留意到是你发的帖,不客气不客气

网友C:
铝合金板2mm的厚了,我的是用1mm的周边折弯4mm加强,强度够了。如果你不上图传和有视频输出的设备,只能盲拍,没GPS定点我个人觉得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板2mm的厚了,我的是用1mm的周边折弯4mm加强,强度够了。如果你不上图传和有视频输出的设备,只能盲拍 ...

嗯,2mm可能确实厚了,1mm比较靠谱。

图传和拍摄设备,包括GPS,后面慢慢考虑,先把四轴平台弄起来再说。

刚接触四轴,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吧,呵呵!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