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门,求扫盲,200mV 500mV 1000mV跟传输距离是啥关系?

楼主(2013-01-11):
各位高人,俺是新人,还没算是入门吧,想请教大家,图传的功率(mV)与有效传输距离(空旷环境下)是有对应关系的吗?

或者大家实际实用的情况是怎样?(最好能有品牌、功率、环境、和有效距离)

ps:TB上的描述,有的商家200mV的都能有1km以上,有的500mV的也只低调的说是800-1000m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是毫瓦mw不是mv

网友B:
各人的环境不同,传输距离还是实践才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毫瓦mw不是mv

哦,对的,抱歉,发帖的时候刚看完电机,一不小心脑子没转过弯来,哈哈!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人的环境不同,传输距离还是实践才算数

能介绍介绍您平时使用的环境和距离吗,谢谢!

网友C:
在微波通信上来说,在天线增益不变的情况下,通信距离需要增加1倍,功率则需增加4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大家能否说说自己的图传型号和实际使用情况?不胜感激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D:
貌似 500mw 比1W的距离远

网友:
500mw比1w远?

网友E: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 500mw 比1W的距离远

同等情况吗? 这是什么理论?

网友F:
我的500mw 5.8g 4公里试过,可以看到,稍微有点雪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微波通信上来说,在天线增益不变的情况下,通信距离需要增加1倍,功率则需增加4倍。

正解

网友(2013-03-15):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说话不靠谱的人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率越大,距越远,是成正比的。不过现在山寨货太多。要注意分析

要有好的天线匹配才行

网友(2014-12-07):
引用 网友E: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在相同环境 大功率的肯定传输距离遥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500mw 5.8g 4公里试过,可以看到,稍微有点雪花点

请问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补充一下6楼的,发射在空中类似于点源扩散,假设接收的阈值是固定的,那么接收接收到发射的功率大小是随距 ...

受益了!

网友:
了解下火腿知识还是必要的

网友I: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了,一般来说,用在FPV里面的有三种图传频率,1.2G,2.4G,5.8G     1.2G图传绕射能力更强一点,因为频率低的话无线电波波长就大,所以绕射能力更强一点。2.4G采用相对比较少,因为一般遥控的频率都是2.4G,还有我们接触最多的手机通信,一般也都是2.4G    5.8G采用比较广泛。    相对传输距离而言,我觉得调试很重要。一般200mw的图传调试的好,加了AAT,平板天线和全向天线,飞个3KM的也有听说。    我推荐奥姆威5.8G   1W图传,据我测试   我用这个图传原状天线飞了1200米,我觉得这个天线相当不错,对,图传信号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有雾有霾都会影响图传距离

网友:
理论说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肯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了,一般来说,用在FPV里面的有三种图传频率,1.2G,2.4G,5.8G     1.2G图传绕射能力更强一 ...

赞一个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了,一般来说,用在FPV里面的有三种图传频率,1.2G,2.4G,5.8G     1.2G图传绕射能力更强一 ...

大疆5.8g图传配肥鲨天线,效果怎么样?能到3km不,哈哈

网友:
还有2w的图传,但这么近距离的使用,这个辐射。。。。。。

网友J:
DB值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