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那种液压杆,可以做坦克的避震杆吗?

楼主(2013-01-11):
我在淘宝 看到 很多种类的液压杆,有的带阻尼,有的不带 阻尼,长度 15厘米左右, 我在想做 1:8 的坦克,或者 1:10 的坦克, 这个应该可以用上去的吧?

做避震应该不带阻尼就可以了。  5公斤-10公斤 的力  10个沉重轮 一起就可以承受 50-100公斤了吧。

网上拉的图 参考下。   有用过的兄弟吗? 发表一下意见。
网上很便宜,一根才 5-10元不等,

是不是 可以买回来 把 阻尼去掉,就成了避震了?
两头的链接螺丝 也很多花样。

这么多 类型,总有一片 可以 合适的 安装到 坦克的 摇臂 上的 我觉得 U 形 的不错, 直接卡在摇臂上(摇臂上穿个洞直接用用螺丝固定);

而上端 就用 D 型的,拧在坦克下身侧面壁上 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太大

网友:
1:6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连接头做坦克有用,改造一下我感觉可以用。

网友:
1/16的用的都大,比例再大点吧,估计1/6也许吧

网友(2013-05-14):
好主意,点子不错,图片中接头有能用到了。8cm的最短长度确实大了。入过总厂控制在5-9厘米1:8现代坦克还是可以布置进去的。

逼真最好有阻尼,但是这个东西价格便宜,阻尼靠摩擦而不是流体阻力,所以阻尼系数范围恐怕不合适。30-50一个的1:10车模的成品避震我已经考虑了,购入1套当阻尼使用。弹簧力靠国标拉簧。

网友:
这个种类很多,用途不一样

网友:
好像有小的吧,不过用在1:16上都太大了。

网友:
1;10遥控车上的液压避震杆大小可能够

网友:
除非大比例,不然装不下的吧

网友:
气动有小的    比例十几应该好用

网友:
好像有1/24的避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