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飞行器 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11):
http://www.dji.com/cn/download/phantom-downloads-cn/

phantom所使用的说明书,调参软件全部要在这里下 载,不要到其他页面下 载相关软件和说明书。如果已经使用了其他调参软件并执行了固件更新,请联系我。

Phantom仅支持3s供电,不支持4s及以上。

飞行之前一定要校准指南针。这一点很重要,不校准指南针,可直接导致炸机。

网友:
谢谢!马上去校正!

网友:
我的校不准

楼主:
是校准不了吗?
指南针模块有么有接触过磁铁或电机之类的东西?

如果校不了,那肯定是有问题,在校不了指南针的情况下不要飞行,切记。否则会有导致失控或炸机。

您把具体情况说一下,我 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
想起来了,是否是切开关的速度太快了?新版固件要求切校准开关的速度要稍慢一点,太快了进不了校准模式。

网友:
我的情况是能进入校准模式,但在黄,绿灯熄后又会红黄闪灯,应该没有接触过磁铁,装好第一飞,我试了把指南针模板不接线,闪灯是正常的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驱动老是装不上,我的是WIN7 32位系统,是不是要先安驱动后安软件才行呢,我的软件是装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驱动老是装不上,我的是WIN7 32位系统,是不是要先安驱动后安软件才行呢,我的软件是装好了的 ...

好像驱动是独立的,没有先后之分,我之前也是先装软件,再装驱动也没问题。不知道你装驱动的时候有没有用usb连上主控,在装驱动的时候有这个提示。

楼主:
如果校准之后有黄绿闪灯,你把飞机拿起来看一下,如果灯消失了,就说明正常,可能是地面下面有钢铁存在。如果灯没消失那就是有问题了。

指南针不接的情况下,GPS是不工作的,相当于你飞姿态。
你试着重校一次吧,校的时候也要远离楼,不要在室内校。

网友A:
我肯定是指南针模块有问题,我在郊外空地上也是一样

网友:
驱动安装好了,下了个系统文件解决了装不上问题
航向锁定默认没有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肯定是指南针模块有问题,我在郊外空地上也是一样

能拍个视频看一下吗?

网友:
等我拍了传上来

网友:
請問一下`每一次玩Phantom飛行器 都要做校准指南针這動作嗎??另外請教一下 我昨天才收到Phantom飛行器(日本手) 我需要 更新軟體嗎?? 謝謝

楼主:
不是每次都要做,只要第一次飞行或者升级之后校准就可以了。
校准的时候要在空旷地带,不要靠近建筑物或钢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每次都要做,只要第一次飞行或者升级之后校准就可以了。
校准的时候要在空旷地带,不要靠近建筑物或钢 ...

謝謝你的指導~聽說現在的軟體很好用所以我就不用去更新了,是吧~我在去空曠地帶校準   感謝

网友:
想確認一件事~當我把飛行器飛到一個比較遠的地方(還在接收範圍)我想叫飛行器自己飛回來~我是不是在遙控器上的控制開關(S2)切到  HL  這選項 飛行器自己就會飛回了~~謝謝

网友:
請問一下 Phantom 飞行器 會出外出提箱嗎???

楼主:
暂时不会。

网友:
我疏忽把Phantom 飞行器使用了其他调参软件并执行了固件更新,如何回复PhantomDJI NAZAM Assistant 调参联机。
感谢您

楼主:
已发站内信。

网友:
phantom可以室内外通用,携带也方便,飞行稳定,基本功能都行,不过好像所谓的返航功能有点夸张啊,不会返航。。。。。。能帮解释下吗?

网友(2013-04-10):
PHANTOM飞行器  一个电机不转了,电机连接的控制集成块非常汤手,其它3个电机都是正常 的,应该是坏了吧,是什么原因啊?遇见这个情况,大疆应该是免费修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站内信。

我一下子沒注意 直接裝了1.8版更新  後來才知道Phantom需用2.02 , 請問我該怎麼辦?

网友:
请问皇家狮鹫 我的Phantom真的没试过自动返航,您可以详细一点说一下是怎样可以令Phantom自动返航吗??我试过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
我都预热了都不行,为什么呢?

网友:
你好,我用NAZA Assistant 1.8版的升级了我的PHANTOM,怎么办,现在用NAZAM Assistant 2.02软件连不了了。

网友(2013-08-12):
再次来学习了!

网友:
大疆真应该就精灵的使用说明和调参软件的使用多向用户做沟通和辅导工作。我的精灵虽然飞行正常,但灯闪总与说明材料对不上,比如预热的4闪黄灯从来没出现过,问代理说改了,不会出现。可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有这4闪黄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校准之后有黄绿闪灯,你把飞机拿起来看一下,如果灯消失了,就说明正常,可能是地面下面有钢铁存在。如 ...

这么说, 飞机是不可在地面的生铁沙井篕上起机吗?

网友(2013-10-15):
老师好!我的小精灵常出现向右漂移。是什么原因,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电机的卡簧片掉了,左面机头的那个电机卡簧片(黑螺丝的那个)这样就使一个电机的转速变低,飞机向右***漂移炸机。大疆这样是不是给免费修呢?

网友:
一个卡簧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