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这样的口香糖电池每次能充满电放置吗?充电太慢了

楼主(2013-01-11):
刚到手V120D02S全新版,配上手头的Devo10控,飞起来感觉确实不错,稳当并且灵活。就是觉得电池比较纠结,小口香糖电池只能用原厂的充电器来充,速度太慢了。

记得以前在某个渠道听说容量小的电池充满放置,不那么容易出问题?还是要像大电池那样随用随充?
谢谢!

网友:
我的是充满放着,然后随时玩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这么干了,20多块钱的事儿,别弄的每次想玩玩不了。

网友:
我是450后上的这个小机,手里有A6.。然后买了两根一分三的线。。能同时充6个小电池。。0.6A。。一个半小时吧。。

网友A:
如果按照电池维护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是应该随用随充
我没有02S这种电池 但是我的是3.7V 400mah 就是MINI CP用的电池 是一次充满十几块 放那里 能够我玩半个多月的  到现在 也没出现 电池怀孕或者不出力的现象
个人经验 仅供参考

网友:
其实不用都充满,2200的电池接普通3S的充电器,不到1小时冲3个,外场随时冲.

网友:
晕,我是就短期内考量两者的记忆效应和充放电敏感度的特性以及方便下次充电的角度大概比较一下,倒让很多人误解了,都怪我太懒得打字了。严格意义上讲电池保留40%电量中长期存放是最好的,另外严格意义上讲温度高的环境使电池老化很快应当避免使用,温度过低的环境又有一定几率烧毁电器,但实际上大多数人电池的充放电周期也在一个星期以内,南方的朋友夏天也不能不用电池,北方的朋友冬天也不能不用电池。所以差不多就行了。我的本意是在频繁使用的前提下,镍氢电池应当着重考量充分放电避免记忆效应产生,而锂电池应当着重考量保留电量避免过放电对电池产生永久性的损害。但就其根本镍氢也怕过放电,但过放电的负风险小于记忆效应。锂电池也有记忆效应,但记忆效应的负收益小于过放电。至于还有很多要注意的方面,电池内部自带的的保护芯片已经可以处理个八九不离十,所以实际使用中可以以自身方便快捷为主忽略不计……本来电池这玩意儿就是消耗品,供我们娱乐用的,千万别被它娱乐了才好。

网友:
信LS 害死人-.-

网友:
7楼的话反正我是不信的

网友:
隔天用完就没关系,要是经常放一个星期才用,很快就怀孕

网友:
我6块电池都充满了,放了将近3个月了。。。不知道下次飞的时候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电池维护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是应该随用随充
我没有02S这种电池 但是我的是3.7V 400mah 就是MINI C ...

yiyangyiyangde

网友:
锂电电压3.7v最好,满电放置就等着电池英年早逝吧

网友:
经常飞没事吧,一直满电,但是经常放电,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信7楼,得永生哈哈哈  反正我是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