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我的恒龙虎改360度炮塔

楼主(2013-01-11):
一直都觉得现在的坦克炮塔不能360度转动很失败,所以决定自己动手改造。
电滑是必须要用到的。网上有很多卖的,我买的是18路的电滑,也就是可以控制9个负载。
炮塔上有三个电机要用,也就是要用到6路。还剩12路可以用在灯光方面或者其它要加装的负载上。
两路一组。
先上所须零件图。

所须要用到的电滑和挫了齿后的炮塔齿圈

所须要用到的电滑和挫了齿后的炮塔齿圈

挫齿的地方

挫齿的地方

网友:
多谢分享,又学到一样东西,一直搞不懂z15云台的360度无限制旋转,估计也是用来滑环

网友A:
原来是这个玩意,不过暂时没打算玩坦克,但是可以用来参考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玩意,不过暂时没打算玩坦克,但是可以用来参考云台。

对的,我也这么想的,云台上可以用的,呵呵不怕线碍事了

网友B:
原装三只马达,不增加其他负载的话只用到5根线

网友:
炮塔旋转马达不用经过滑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三只马达,不增加其他负载的话只用到5根线

炮塔不用的话,只用得到四根线,两根一组,一正一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炮塔不用的话,只用得到四根线,两根一组,一正一负

并非我说错,是用5根线!我刚接的,其中一根应该是打炮指示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非我说错,是用5根线!我刚接的,其中一根应该是打炮指示灯的

灯只接一根就能亮???LED怕还是要接两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只接一根就能亮???LED怕还是要接两根吧

负极共用的呀

网友:
你数一下炮塔引出线就知道了,只有5根

楼主:
那另一根应该是和别的负载并联的,我还没仔细看过。等东西到齐组装时再研究

网友C:
还有两根是开炮后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两根是开炮后座的……

我的是打弹波箱,不是伸缩炮

网友C:
知道为什么是五根线么,因为炮塔的升降和打蛋还有灯,是用的三根线,两个电机用的同一个负级,两根正级负责控制两个电机的运转,那还有一个灯呢?我来告诉你们吧,为啥你开炮的同时灯才亮,因为,那个灯是和打蛋波箱电机并联的,你们有没有发现,炮管的升降不是我们让他升,他就升,让他降他就降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控制炮管的电机只能单向运转。还有打蛋波箱,HL的这个打蛋波箱设计的非常巧妙,如果不是把里面拆开我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原理,你们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只能说他里面的电机也是单向运转的,就这样,打蛋波箱电机和灯并联,两根线,升降电机,两根线,这四根线又是用的同一个负级,连起来就变成三根线(一个负级,两个正级)。还有另外的两根线是控制开炮后座的,这个不用拆开炮塔就可以看到,有一根红线,和一根黑线也是连到打蛋波箱的,这两根线的末端就连着一个触点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控制开炮后座的,所以说,炮塔一共就用五个线就够用了,控制后座两根,升降、打蛋、灯三根………………呃,是不是你们都懂啊……

网友:
有没安装好的图 我想看看

网友:
有图没?上个图连接和安装图看看

楼主:
这两天事多,没空照。等等吧~!

网友D:
唉……我是电子白痴一名,想装滑环也不懂如何接线,等兄弟的接线图了……

网友:
丁大姐买个滑环回来就知道怎么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我是电子白痴一名,想装滑环也不懂如何接线,等兄弟的接线图了……

接线很简单,我买的是18路滑环,意思就是能控制9个用电设备。每根线都是有颜色的,你把两根颜色一样的线接到一个用电设备上就行,上下线的颜色要一样。我先是把每组线用胶带粘到一起编上号,这样就不容易弄错了,两根一组,很好接。

网友:
没法,我一见整堆细细麻麻的线就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很简单,我买的是18路滑环,意思就是能控制9个用电设备。每根线都是有颜色的,你把两根颜色一样的线接 ...

谢谢师兄悉心解说。原来是这样啊!现在明白多了,哪天进了滑环就照您教的做了。

网友(2013-03-31):
好手艺啊。

网友:
做工精良。

网友(2013-06-01):
引用 网友C:
知道为什么是五根线么,因为炮塔的升降和打蛋还有灯,是用的三根线,两个电机用的同一个负级,两根正级负责 ...

兄弟,加好友吧,下次电路上面的问题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