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 钢板线切割下料周围一般要留多少余量

楼主(2013-01-11):
提示:

网友A:
我是座慢走絲的,一般會要求客戶留2邊留10mm給我夾,另2邊5mm防變形,快走絲應該也依樣吧,我組的機子,都是在公司偷割的,有機台真好阿,機台是三菱fa20s浸水的,準到個不行
還有如果你是要割外型,整塊拿去最好,切到快到的料很難夾持,越大越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