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V8风格设置问题

楼主(2013-01-11):
一直不明白这个风格的意思
数字调大调小有什么感觉

上面说明是小了灵活,是不是不好控制
数字大了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什么意思,生硬吗
如果是450这种机型,一般调多少手感最舒服

网友A:
我也不懂,我的450是调到最小来飞的

网友:
数值小,飞机灵活,翻滚快速。
数值大,飞机机械化,相对稳定。

网友B:
我设置了很久最后确定了450 目前最最佳效果80,100也可以,80以下就没那么稳定了,这个东西调整感觉很怪,大了有点硬,太小了又太松弛,一般80刚好松紧适中,这个我感觉就是十字盘锁定的硬度调整你的EXP越灵活这个就数值调整的越高.

网友:
450  100左右,看个人手感而已

网友:
要会做些高级动作才能找到合适值

网友:
看来我应该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了很久最后确定了450 目前最最佳效果80,100也可以,80以下就没那么稳定了,这个东西调整感觉很怪,大 ...

非常感谢
现在明白风格设置手感了,这个数值调大真的很好飞,摇杆停机子就停,像急刹车一样,但是又不反弹,这个数值大了后,控与V8里面的EXP都可以设置0,数值小EXP也要加大,不然很灵敏灵活
我现在480 设置90感觉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现在明白风格设置手感了,这个数值调大真的很好飞,摇杆停机子就停,像急刹车一样,但是又不反 ...

这个东西就是个十字盘锁定速度 数值越少锁定越软,数值越高锁定越硬,一般80是最佳的 250-700 应该都是80,我X5 与 450 一样 都是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就是个十字盘锁定速度 数值越少锁定越软,数值越高锁定越硬,一般80是最佳的 250-700 应该都是80 ...

你现在用80  V8与控里面的EXP都是0吗

网友:
那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十字盘感觉 小飞机一般用精准  是根据每个不同的飞机设置的

网友:
十字盘感度 哈哈 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