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无副翼桨夹装好后推上下有一格一格的

楼主(2013-01-11):
亚拓450无副翼桨夹装好后推上下有一格一格的感觉?怎么办?

网友A:
横轴上的太紧了,螺丝胶要上.推力轴承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上的太紧了,螺丝胶要上.推力轴承好点.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轴承

轴承换过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感觉,都按说明书上装的,推力轴承也是新的,不知道为什么回这样/?

网友C:
横轴垫圈磨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横轴垫圈磨一下即可

网友D:
我怎么没想到磨横轴垫圈啊,我是自己有加了个垫片

网友:
横轴螺丝怎么能不上紧?不要误导新人。

网友D:
横轴不紧可是要射的

网友:
垫圈太厚了。。。。。

网友:
用卡尺量量,调整好大桨夹垫圈,上紧横轴螺丝,最佳状态是,轴向径向都没串量,大桨夹转动顺滑。

网友:
是不是主轴没油啊?

网友:
不用上油 就是垫圈问题 横轴打螺丝胶上到位就可以  不用拼命拧

网友:
过紧的螺丝 轴承内圈变形,滚珠运动不顺畅...

网友D:
横轴上太紧?
说这话的人,难道你的横轴是轻轻上着的?不知道你飞过泰世的直机吗?横轴螺丝你能拆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