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200安装在S800上

楼主(2013-01-11):
经过20天的努力AV200终于安装在S800机架上,减震系统用了4个空气阻尼和4个油压阻尼,因天气原因没有试飞。

网友:
看起来手法相当专业

网友A:
负重有没有超过S800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重有没有超过S800的极限?

搭载佳能550D起飞重量6.5kg。

网友:
上5D MK II载重是个问题

网友(2013-02-23):
图传的线是走管子里吗? 布线好简洁~

网友B: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如果要客服云台前后晃是否可以向前后延长云台安装板的距离。以产生足够长的力臂来减小杠杆效应产生的外力。或者采用不对称设计来延长有效力臂?

网友:
恐怕空气阻尼垫消除了果冻但会带来另一频率的高频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如果要客服云台前后晃是否可以向前后延长云台安装板的距离。以产生足够长的力臂来减小杠 ...

非常好的建议,我现在感觉我那4个空气减震的安装位置不对,应该加宽些。

网友(2013-04-23):
请教:AV200怎么装到S800上啊?

网友:
折腾啊,还是弄个大八轴带这个合适些,5D2也可以上了

网友:
AV200都敢上S800,挂5D2这么大重量,不摔不行

网友:
不知道负载会不会很重的样子不错,顶一个

网友C:
现在这个配置(含10400mah电池)全重6.5Kg,飞行时间14分钟。

网友D(2013-06-30):
非常棒呀,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