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FBL一次例行舵面飞行检查,成功避免炸机!

楼主(2013-01-11):
我习惯每次都做飞前检查,步骤很简单:

(1)确定控里设置为正确的模型(本人现有3个不同的模型设置);
(2)开控,插机机电源线,控打到HOLD(熄火),按顺序检查:
     油门螺距,副翼,方向,升降。

只是习惯,自己都觉得不会有事,偏偏最近的一次检查发现某个舵机不工作,
推油门的时候三个斜盘舵机没有一起上下,立刻拨电。经检查未见异常,
再次上电,检查舵面反应,恢复正常。怀疑是ZYX陀螺仪没有正常完成
初始化。

庆幸!还是检查好,如果不检查直接飞,估计油门一推起来就翻了。

飞了一块电,一切正常。回头再检查。

发贴分享一下!

网友:
好习惯啊 .

网友A:
我每次飞也是先检查,我比你还仔细呢,每次还检查螺丝是否松动,而且是每次飞前都检查。

网友:
好习惯。也打算跟着LZ做

网友:
最好做一个检查单,起飞前把检查的项目做完,对照检查单核实!!!

网友A:
好習慣,一定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