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f3p、3A、3D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3-01-11):
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f3p、3A、3D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这个俺也不知道!!!!!!

网友:
万能的论坛

网友A:
F3A是特技飞行,3D(F3M)是花式飞行。
F3A追求的是航线的精准,飞行速度的均匀(这个很难,比如做一个正圆筋斗,在上升和下降的两个半圆必须尽量接近匀速),和动作的流畅,正式比赛分为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两类,需要严格按照动作说明执行。
F3M注重的是刺激的失速类动作,依靠飞机的大舵面和大推重比进行“违反空气动力学”的飞行项目。目前的比赛以配乐飞行为多,追求整体完成度和个别较高难度的完成,在打分的时候会加入难度系数。
F3P是近几年兴起的“室内3A”比赛,但是由于飞机构造(轻,大推重比),也允许出现3D类的失速动作,类似于室内3A和3D的结合体。有配乐飞行和纯3A飞行两大类。

简单说明一下,有错误请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A是特技飞行,3D(F3M)是花式飞行。
F3A追求的是航线的精准,飞行速度的均匀(这个很难,比如做一个正圆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A是特技飞行,3D(F3M)是花式飞行。
F3A追求的是航线的精准,飞行速度的均匀(这个很难,比如做一个正圆 ...

学习了!!!

网友:
感谢6楼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
荆棘谷天囖呢吧把****

网友:
LS从火星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