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轴这么摇摆

楼主(2013-01-11):
NAZA  GPS模式 感度100 100 100 100 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安装水平问题

网友:
帮你顶一下。让懂的给你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风啊

网友:
试试130 130 100 100 120 120 看看

网友:
我的四轴以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来帮你解答吧!
原因:
1、电机轴松动或轴芯不正
2、正反浆变形或不平衡
3、机架不平货太软造成的共振
我的是给同事玩炸机炸的电机轴松了,后来一个个的检查才搞定!
祝你能快点找到原因!

网友:
感觉风挺大。。。如果不是风的影响,检查下桨的平衡性,不装桨开大油门看看电机的噪音是不是很大,找出有问题的桨或电机

另外,感度调小点试试,感度太大也有可能产生振荡

网友A:
我增加轴距 解决了问题 呵呵 现在我xa650轴距是650 很稳定

网友:
感度 150 150 160 170  135 135

网友B:
我有类似的经历提供您参考:盲目小轴距上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类似的经历提供您参考:盲目小轴距上大桨

680轴距上4822 1238 还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增加轴距 解决了问题 呵呵 现在我xa650轴距是650 很稳定

我的680轴 4822 690KV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云台感度太高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云台感度太高影响了

云台感度??什么飞控 还是独立re      云台感度和机身抖动是两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台感度??什么飞控 还是独立re      云台感度和机身抖动是两码事啊

云台感度高了以后云台不停抖动,使四轴重心不平衡,加速飞控的自稳,所以放大了抖动!!!!!

网友:
貌似是感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