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最低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13-01-11):
DJI给出的wkm最低工作温度是—5度 请问是什么部件耐低温不行呢? 飞控? IMU? 还是 GPS?

网友A:
都不耐……尤其是IMU

网友B:
同时也要注意飞机上其他电子元器件,电池的使用温度条件。

网友C:
这个不爽啊 北方冬天只能歇菜了啊

楼主:
请问假行僧 排除电池 最不耐低温的环节在哪里?

网友D:
前些日子去了吉林的查干湖,正巧那几天很冷,湖面温度大概零下26度,所有电子设备未作保温处理,电池做了保温,成功飞行一个起落,z15也工作正常,飞行时间大概5分钟。第二个起落时升空不到一分钟就自己降动力掉地上了,幸好当时是离地大概1.5米悬停状态,几乎无损失,这个掉高度的问题,不光是冷天,就是零上20度我也遇到过。目前为止未找到明确的原因。

网友C:
我用naza和你换吧

网友E:
低温下很多电子物品都不行的,看看自己的手机就知道了。
低温下 屏幕反应很慢。
我SANSUM的手机就是这样。

网友F:
我在东北,把IMU和GPS包上,电池加热后再放到飞机里,零下二十度飞的嗖嗖的

网友G:
楼上能具体说说是怎么保温的吗?谢谢。

楼主:
如何包呢?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