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請問 恆龍虎 改裝程度高嗎?

楼主(2013-01-11):
大家好, 新人初到來,
坦克實在深深的撼動了小的內心,
於是花了點時間看看前輩的置頂文
【RC TANKS 产品大全】——给想要入坑的朋友们(更新田宫老车图片。在田宫1:16最后)
暫時看中了 恆龍的虎王,
小的也不甘於只把玩原廠虎王,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可以在那兒買到改裝件,
如果恆龍虎的改裝件比較難買到的話,
那些牌子的坦會比較會易選購到改裝件

謝謝前輩們的幫助

网友:
恒龙虎自己改

网友:
何不直接入个田宫的虎王呢.......至少需要改的比恒隆的少得多........要求不苛刻的话基本不用改,还可以享受安装上色的乐趣,价格也是田宫坦克里面第二便宜的

楼主:
衣里纯妞奶 前輩,
請問自己改裝的話, 有沒有"比較" 現成的改裝套件,
我大約看過其他前輩的帖子, 大多是自制為主,
小的工具有限, 不太可能做到自制,

NNBFAAA
總感覺日本廠的東西定價有點高, 所以也不多想,

謝謝兩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衣里纯妞奶 前輩,
請問自己改裝的話, 有沒有"比較" 現成的改裝套件,
我大約看過其他前輩的帖子, 大多是自 ...

即使有现成的改装套件(都是些金属小配件),也需要一定的工具和动手能力才行,兄弟不想太麻烦的话不用改太多,但建议至少得加固驱动轮和诱导轮,舍得多投入点的话,换控换电路也是个简单易行的升级办法(只是改善操作控制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衣里纯妞奶 前輩,
請問自己改裝的話, 有沒有"比較" 現成的改裝套件,
我大約看過其他前輩的帖子, 大多是自 ...

前辈不敢当!我也是最近才在坦克坛子里混,原来一直混1:8油动大脚。(但是玩坦克是从小就一直喜欢的,当恒龙还没有出坦克的时候,没钱买田宫的)

我也有一架恒龙虎坦,丢在家里很久了,这段时间没事拿出来玩了玩,感觉要改的地方很多,比如现在我准备改炮塔360度旋转,给负重轮和驱动诱导轮加轴承,或者改扭杆。
原控我以经换成了福特巴的6EX控。恒龙原厂那套就全部去掉。还有一个想改的地方就是炮塔座圈齿轮加轴承,但苦于没有找到我须要的型号(85*90*6的)。总得来说,恒龙虎式的改进空间还是很大,但须要玩家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最后补充一点,电调我是找坛子里的胖胖的包包买的五路集成电调,炮塔改360度转动须要买一个电滑和把大齿限位器那里再挫一个齿出来。就这些。大家共同学习嘛!

楼主:
wxfgx
基本的工具我還是有的.
但涉及切割.金屬片屈曲 之類的大型工具 就..........

衣里纯妞奶
請問一下 電滑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wxfgx
基本的工具我還是有的.
但涉及切割.金屬片屈曲 之類的大型工具 就..........

其实也不是非要什么大型工具,有手电钻、锉刀、钢锯、钳子之类小工具就行,切割用锯子,薄片用剪刀,金属片平面曲折用划槽办法,就是按折线用刻刀或锉刀先划出一道适当的槽线,再用力掰折,我一直都这麽干的,当然比有专门工具的要麻烦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衣里纯妞奶 前輩,
請問自己改裝的話, 有沒有"比較" 現成的改裝套件,
我大約看過其他前輩的帖子, 大多是自 ...

关键是田宫的不用改就可以爽玩.....适合新手吧

网友:
田宫 ,。。那个遥远的东东。。

网友:
恒龙的虎王做工比早期的虎式要好,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换个电调和遥控就可以了.不要盲目买改装件,多看贴,多实践,技术自然就提高了.工具的话,如果只是小改不需要太多.

网友:
还有一点,恒龙坦克的原厂零件基本上都是可以买到的,如果改坏了,大不了再单独买这个零件就行了.

网友:
论坛里面很多改造虎王的!
有兴趣的话,搜一下关键字“虎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wxfgx
基本的工具我還是有的.
但涉及切割.金屬片屈曲 之類的大型工具 就..........

电滑是解决炮塔360度转动绕线的问题,某宝上搜电滑环就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田宫的不用改就可以爽玩.....适合新手吧

玩模型光是耍就没什么意思。他的乐趣就是在于动手改装。

网友:
恒龙虎应该是坦克模型里面最具性价比的,空间大,配件最多且便宜,改造性极强,可玩度很高,建议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光是耍就没什么意思。他的乐趣就是在于动手改装。

所以说适合新手嘛,首先接触这类模型的一般都是先玩的,在玩的过程中发现不足才会萌生改的想法嘛

改装模型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玩的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最後決定去買架恆龍虎, 先""玩玩""看,
發覺合適才去再研究下"升級"的事~

再一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