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分析 450飞机切3D开关后,感觉升力不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11):
求指导分析 450飞机切3D开关后,感觉升力不足,没有普通模式下有力 是什么原因?3D螺距为+9 0-9   天6C控   XXD电机

网友A:
油门行程?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具体点,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3D油门曲线设的太低了,往上移一点试试

网友:
把佐上的旋钮拧到最右边! 假如问题还没解决就把右上角的熄火开关打上,然后切3D开关,推最高油门,看看旋翼角度是多少,拧拉杆把它调到12度角!

网友B:
3D模式有一套专门的油门螺距曲线,需要自行设置。
我的450 Plus的设置是:
油门:
90% 85% 80% 85% 100%

螺距:
25% 50% 70% 83% 96%

供你参考,但不要生硬照搬,要看JJ的具体情况。

另外,D/R跟EPA的设置也会影响相应通道的手感。(而且影响巨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D模式有一套专门的油门螺距曲线,需要自行设置。
我的450 Plus的设置是:
油门:

注意这个油门曲线即使在油门全收的状态,也会开足90%的马力!
所以JJ会非常的爆,要小心控制油门(此时油门推杆主要控制螺距)。

再就是如果想熄火,一定要关闭3D模式,或打开熄火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个油门曲线即使在油门全收的状态,也会开足80%的马力!
所以JJ会非常的爆,要小心控制油门(此时油 ...

LSr的,天6C哪有什么曲线可以调呀,还个液晶屏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r的,天6C哪有什么曲线可以调呀,还个液晶屏都没有

这样啊?那就供参考吧。

请LZ详阅控的说明书,看看他的3D模式是什么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
还是别折腾了最次也得买个t6j,省钱就是浪费的开始。有时间看看我的帖子,最早用天6A飞的。

网友:
螺距有点小

网友:
油门一条直线吧.我的全是9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D模式有一套专门的油门螺距曲线,需要自行设置。
我的450 Plus的设置是:
油门:

油门:
90% 85% 80% 85% 100%

螺距:
25% 50% 70% 83% 96%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油门:
90% 85% 80% 85% 100%

有什么问题?

螺距的中点基本上是悬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问题?

螺距的中点基本上是悬停点。

螺距表示不懂,好像用度表示吧,这个3D模式有负桨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螺距表示不懂,好像用度表示吧,这个3D模式有负桨距?

假设直机的螺距按最小-12度,最大+12度调试,则螺距%的对应值为:

(1)0% 对应 -12度
(2)25% 对应 -6度
(3)50% 对应 0度
(4)75% 对应 +6度
(5)100% 对应 +1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直机的螺距按最小-12度,最大+12度调试,则螺距%的对应值为:

(1)0% 对应 -12度

这样的话按您上面的说法螺距中点0度怎会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