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600DFC能上最大的电池?

楼主(2013-01-11):
请教亚拓600DFC怎么增加续航?
亚拓官方建议2600~4600X2,推荐是3300X2
目前用3300 40C两块悬停是约7分钟,航线不到5分钟
不知能否上4000~4200左右的
电池
来增加续航?看过相关参数,约比两块3300重了200克
如果可以能否介绍款6S 4000容量左右的电池?ACE格氏只有25C不知够不够,我极少3D,绝大部分都是温柔乱飞航线

网友A:
我用3300的航线7分钟,温柔3D可以6分钟

网友B:
我用4200,十分钟航线绝对可以,但这样真的不好D的!

网友C:
3300的!5200没有试过!

网友D:
可以用6S 4000~4200 ,选35C较好。

网友E:
格式 4000mah 45C 出口电芯的那款, 用着真8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