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中传感器方向的及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3-01-11):
    入了MWC SE V2.0的飞控板,是那种蓝色小板的,如下图。

在拿回来后问店家,店家也不太了解这东东,只让我去官网上找程序下 载,然后我下 载了2.1版的程序。
回来之后...... 很明显不知道传感器那一块儿怎么选,找了本地Q群,似乎说这块板新品,没人用。
自己慢慢摸了很久,改了一些程序里面的东东,自己拿着飞控,上油门,晃动,感觉加速度、陀螺仪方向好像是对的。
但是,放地上飞的时候 只推油门,只见前后左右晃,但是油门上顶都升不了空。

折腾一周了,发一贴这儿跪求前辈啊。
另外,如下图调试界面, ROLL PITCH YAW  这些数值是PID控制的目标值吗? 比如ROLL为20 那就是飞控帮你把ROLL摇杆加了20. -20就是帮你减掉。

刚入一周,低端问题太多,望大家见谅......

网友A:
这是我的调试数据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调试数据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也是用的这块小板子么? 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把 把配置的那份程序发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传感器配置错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进来~~~@好淫,@版主,@大神。@群魔    人勒!!!

网友:
先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打开自稳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的这块小板子么? 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把 把配置的那份程序发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传感器配置错了

你现在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A:
这是我的2.1固件  调试过的   你直烧进去 然后校准一下陀螺仪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2.1固件  调试过的   你直烧进去 然后校准一下陀螺仪就可以飞了

你好,这是烧写你给的这程序 I2C这错误?
而且这样子,下面的曲线数值  在我晃动飞控的时候都不变了,而且右下角那个也不会跟着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进来~~~@好淫,@版主,@大神。@群魔    人勒!!!

先看看这个 MWC_飞控_调试方法总结交流.doc (251 KB, 下载次数: 234)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zMTU2Nnw0YmUzNDA1YjFmNmE3MzI5ZmM1OTBhZDRkMjM4MjIyNXwxNzQzMzk5MzYy&request=yes&_f=.do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烧写你给的这程序 I2C这错误?
而且这样子,下面的曲线数值  在我晃动飞控的时候都不变了, ...

忘了说了   你的飞控板的型号得选对了    里面修改下那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   你的飞控板的型号得选对了    里面修改下那一项

飞控板型号  我是用的mwc se v2.0 那个小绿板子 一楼有图片。
程序里面我应该选哪几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板型号  我是用的mwc se v2.0 那个小绿板子 一楼有图片。
程序里面我应该选哪几个了?

型号的话在最新mwc程序里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的话在最新mwc程序里有现成的..

刚刚下了最新程序  把 积分和微分全去掉 不开自稳可以飞那么两三秒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下了最新程序  把 积分和微分全去掉 不开自稳可以飞那么两三秒钟了

你先说下你的四轴 的配置机架啊电调啊电机啊浆啊轴距啊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下你的四轴 的配置机架啊电调啊电机啊浆啊轴距啊之类的..

机架450    电机A2212 1400KV
桨8*3.8
现在飞行 情况就是荡秋千一样
荡过去 然后荡回来,就翻了...参数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450    电机A2212 1400KV
桨8*3.8
现在飞行 情况就是荡秋千一样

首先的话..你要调去野外比较靠谱..至少不会因为空间狭窄那么紧张..第二是调节PID按照网上说的办法一点一点调.要有耐心..

网友:
到处发帖子  MWC不折腾你能学到东西么?
哈哈 今天云淡还没给你说清楚??

网友:
原来你们两个都在这里^^^^^^  早安晚安

网友:
慢慢调试  这个得耐心   调试前记得先校准陀螺仪个等传感器

网友:
这些参数你可以先仿照我之前发的图先设置  先飞起来  然后慢慢调试

网友(2013-03-12):
引用 楼主:
刚刚下了最新程序  把 积分和微分全去掉 不开自稳可以飞那么两三秒钟了

大哥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我也是这块板子搞了一个多月了,2.0,2.1,2.2的程序都试过,要么不能解锁,要么传感器没反应,你QQ多少,我加你请教,

网友(2014-03-13):
我自己焊接的罗盘,GIU显示方向相反了,怎么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