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这不是积碳?

楼主(2013-01-11):
飞了20升油,卸下排气看黄黄的,用纸擦能擦掉,天太冷懒得动 缸头还没拆下来看,这是不是积碳啊?

网友:
应该不是,我的发动机一样,如果是拉痕就麻烦了

网友:
积碳好像是黑的

网友A:
应该是润滑油润滑油形成的保护膜吧           别擦它

网友:
这个不是积碳,应该是温度过高贫油了
楼主小心了,55我这样拉坏过

网友:
积碳一般在缸盖和活塞顶部,就是燃烧室里面。

网友:
这个不是积碳

楼主:
今天把汽缸头拆了,活塞头和缸头也都黄黄的,不过拿纸能擦掉,是不是润滑油成分啊,晕。。。

网友:
工作状态很好的机器,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