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hantom配什么卡片机合适?自带的云台可以让相机垂直地表吗?

楼主(2013-01-11):
请问phantom配什么卡片机合适?自带的云台可以让相机垂直地表吗?这个phantom除了用遥控器控制,也可以连接地面站吗??

网友A:
这机子除非自己改造,别想了~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除非自己改造,别想了~太小了……

没错,机器的确很小。自带的云台连个卡片机都带不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机器的确很小。自带的云台连个卡片机都带不上吗?

自带的云台估计是给专用摄像头设计的~不然他怎么赚摄像头的钱~

网友(2013-04-06):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云台估计是给专用摄像头设计的~不然他怎么赚摄像头的钱~

自带的云台是为gopro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