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图的话,用15mm焦距还是24mm焦距好?

楼主(2013-01-11):
拼图的话,用15mm焦距还是24mm焦距好?15mm肯定畸变更大,但是视野更广,同样高度拍下的内容更多。24mm的话,畸变应该小点儿,(好像也不一定)但是视野狭小。拼图的话用哪个焦段更合适???如果畸变一致的话,是不是越广角越适合
航拍
???

网友A:
按自己的需要就行.如果不是用来做fpv主摄像头的话没关系.

网友B:
拼图的话,用15mm焦距还是24mm焦距好?15mm肯定畸变更大,但是视野更广,同样高度拍下的内容更多。24mm的话,畸变应该小点儿,(好像也不一定)但是视野狭小。拼图的话用哪个焦段更合适???如果畸变一致的话,是不是越广角越适合
航拍
???
参考答 案:
(1)拼图的话,用24mm更好。
(2)拼图的话,用长焦合适。
(3)不是越广角越适合航拍。

楼主:
谢谢解答,aiop是啥?